新款黑蚁Racing F4 装机大猩猩

楼主(2017-07-06):
最新款黑蚁3层飞塔,图传层可以拆卸的,方便更换比赛专用图传

粉色有点娘炮  大猩猩机架装机贴好多大神都发过了,我就不卖弄了,飞塔接线就是简单

飞控层直接插上就好不用再焊线了

图传层也是直接插上

3层塔装大猩猩有点不合适要动点刀枪,前面两颗螺丝长了点,卡到炮台了,磨掉点炮台

磨掉点就ok

图传的馈线也是长了点

剪掉重新焊

改好后效果

哈哈 弄了一晚上终于装好

天晴飞起

网友A:
明显没把过妹,辫子编得不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没把过妹,辫子编得不及格

网友B:
不错,手工很好嘛!

网友:
手工很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手工很好嘛!

网友C:
本来很想入这款,问了还在预定,至少一个星期后才发货,因为急等着装机,最后入了好盈40a四合一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很想入这款,问了还在预定,至少一个星期后才发货,因为急等着装机,最后入了好盈40a四合一飞塔

差不多吧  好盈的是f3飞控好像不带图传   感觉没黑蚁集成度高不过大神好像都是用好盈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  好盈的是f3飞控好像不带图传   感觉没黑蚁集成度高不过大神好像都是用好盈的多

是f4飞控,前段时间开始卖的只有40a四合一电调,现在又出了配套的f4飞控,刚好弄一套,以前用过两个飞盈佳乐s塔,感觉也不错,没选择黑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集成的太多有点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