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接触油鸡!!

楼主(2017-07-06):
      入模快7年,之前一直飞电的,附近模友也是电的经常一起飞飞。就在前段时间新来一模友带了一架2米翼展的大油鸡,起飞那个震撼,那个洋气。
最要命还有个6kg涡喷,那个更洋气!!更刺激!!
     回来后心里一直惦记 又一直担心飞不炸鸡就大发了,后来决定还弄个,毕竟飞了这么久还没尝过油的。

后来发动,油门线性不怎么好,推一点油门 转速上升很多,没电的细腻,是不是汽油机都这样。而且油门推到60%,转速就达到最高。化油器行程还没到头。

网友A:
油机这玩意,水平不够,玩不起。

网友B:
我的办法是舵机臂长于油门摇臂,再适当降低油门曲线,请大侠们正解

网友C:
1、你这是多大的油机?我是说飞机尺寸。2、什么发动机?3、貌似发动机安装没看到右拉角。4、至于油门有两种解决方式;一、遥控设置油门曲线。二、油门舵机用塑料短摇臂,长摇臂行程过大,一半的行程就让发动机风门开到最大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目测dle 20

网友E:
第一次玩油机,为啥不搞个练习机过渡一下,虽然操控技术可以,但是发动机毕竟还是需要适应一下好点

网友F:
可能高速油針沒調好。你這如果是油門行程和拉桿之類調到位的情況下,就有可能是油針沒調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dle 20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玩油机,为啥不搞个练习机过渡一下,虽然操控技术可以,但是发动机毕竟还是需要适应一下好点

电的我就飞3d 机 中单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高速油針沒調好。你這如果是油門行程和拉桿之類調到位的情況下,就有可能是油針沒調到位。

油针是玩油鸡模友帮我调的,响应速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是舵机臂长于油门摇臂,再适当降低油门曲线,请大侠们正解

恩到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这玩意,水平不够,玩不起。

忍不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是多大的油机?我是说飞机尺寸。2、什么发动机?3、貌似发动机安装没看到右拉角。4、至于油门有两种 ...

20cc 右拉有点,到时试下油门曲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油针是玩油鸡模友帮我调的,响应速度不错。

那就保持默認油門曲線開飛了。主要發動機調試到位,不熄火就行。本來電和油機就會有動力上的分別。

网友:
油机都差不多,比电的好,一升油飞很长时间

网友G:
百分之60转速就最高,两个方面,要么舵臂太长,百分之60风门就最大,要么极度贫油,第一个可能性大点,夏天玩汽油机注意了,稍微贫油加上散热不好在你飞一会之后会有意外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分之60转速就最高,两个方面,要么舵臂太长,百分之60风门就最大,要么极度贫油,第一个可能性大点,夏天 ...

空中熄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保持默認油門曲線開飛了。主要發動機調試到位,不熄火就行。本來電和油機就會有動力上的分別。

嗯呀 到时飞下看看

网友H:
油门开一半,发动机输出功率达最大,小排量的二冲程发动机都是这样子的了,一般都是通过设油门曲线来改善其线性(也有高手不设的),最好配合转速表来设会比较理想,个人建议曲线斜率别设太低,否则推杆时油门响应会过慢,特别是3D机。注:这些就是要在发动机充分磨合调好油针的情况下设定。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另外,控里的油门杆开最大时,我没让让发动机风门全开,留用约2毫米的间隙,因为风门全开,转速也上不去了,这是怕新手长时间全油门发动机过热胀缸,这是我们本地一油机高手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折腾一圈之后你发现 还是飞电的爽

网友I:
赶紧拉出来遛遛,调来调去没多大名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门开一半,发动机输出功率达最大,小排量的二冲程发动机都是这样子的了,一般都是通过设油门曲线来改善其 ...

转速表已经有了,能给个油门杆在不同位置转速的值不,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赶紧拉出来遛遛,调来调去没多大名堂

这个周末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表已经有了,能给个油门杆在不同位置转速的值不,参考下。

这个得根据你自己的手感来调,个人手法不同,难提供具体数值,抱歉

网友:
40cc练习机的路过

网友(2017-10-11):
人间正道是沧桑。87年开飞

网友J:
dle20ra发动机!同款!发动机!选dle就对了!售后好到没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dle20ra发动机!同款!发动机!选dle就对了!售后好到没话说!

你20cc 配的我什么机,能吊机不 拉力多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20cc 配的我什么机,能吊机不 拉力多大

拉力不太清楚了,我自己改的一架3d机,起飞重量3.8kg左右吧,吊机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拉力不太清楚了,我自己改的一架3d机,起飞重量3.8kg左右吧,吊机困难

完蛋了,我起飞重量在4.4kg 90级的3d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蛋了,我起飞重量在4.4kg 90级的3d鸡

20CC的发动机最好在装像真机上了,我的20CC用在90级板机上,推重比大,飞3D很好飞,吊机很轻松,就是难看点,但调试很方便

网友K:
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什么舵机

jx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