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一条双体帆船

楼主(2017-07-06):
有了打印机后就着手打印条帆船玩,试打了V3  footy后发现完成度不高,需要改造的地方还比较多就搁置了。在外网的查找这条双体帆船。船体流畅。长545厘米,宽应该在36左右,有完整的桅杆组件。经过快7天终于把零件全部打印完。等螺丝,碳干到位就可以开始安装。

网友:
不久,飞机 舰船 都可以这样生产  太厉害了。

网友:
大工程啊

网友:
给力 ,等成品

网友A:
没必要打印底板,用PVP胶棒抹一下加热板就能粘住了。

网友:
打印机怎么样?也想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打印底板,用PVP胶棒抹一下加热板就能粘住了。

我表面加了玻璃,在玻璃上打印大面积平面零件可以不加边。但是一些接触面小又高的零件还是加边稳妥,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如果只是在热床表面贴美纹纸固定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加边。玻璃台面的好处是表面光洁,好取件,省耗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表面加了玻璃,在玻璃上打印大面积平面零件可以不加边。但是一些接触面小又高的零件还是加边稳妥,别问 ...

层高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高定多少?

0.2的层高。想放大到65级别,不过I3可能不够位置打印。

楼主:
切半打印的船型比较一致,但是重量比整体打印的重差不多80g

网友:
玻璃加热台也可以用PVP 固体胶来粘的。。。。既能平整,又够粘性。。。鸭哥使用多年。。。。

网友:
厉害了,现在3d都玩上了。

楼主:
零件到位,可以开工了。

楼主:
最近比较忙,周末赶工一下。试水还比较流畅。船体上胶中,明天继续

网友B:
你这个效果不好,是要PVP固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效果不好,是要PVP固体胶

尾舵完成。去本地的批发市场都找不到PVP胶。只有PVA固体胶。打印效果也还可以。

楼主:
船体完成。桅杆试装。

楼主:
尾舵完成,明天可以开始做桅杆电装了。

网友C(2017-09-01):
这样效率 很高吧

网友B(2017-10-12):
楼主,双体船完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双体船完工了吗?
现在这个船体自重太大,吃水多了。重新打印船体太费时间,停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