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目视频模块,有人认识么?

楼主(2017-07-06):
现在只弄清这几个接口~其它的接口是接什么用的?模友有玩过的吗?

现在只弄清这几个接口~其它的接口是接什么用的?模友有玩过的吗?

网友:
可以请教盲僧~他也双目失明~

网友:
哪里搞得这个模块

网友:
应该有hdmi借口。估计左边就是,我猜的

网友:
闲鱼买的?我看这就是从视频眼镜拆下来的,壳子坏了,把机芯卖掉。
还有我感觉这个板子只能接一路video信号,不能做成立体的

楼主:
没想做什么立体就想知道这几个接口,有没有音频的输入输出?

网友(2017-08-09):
加上图传接收机和电池,连接AV线就行。当然电源还是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