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问大神一个3d副翼转弯抬头的调机问题!

楼主(2017-07-06):
问题是这样的,通常转弯过程就是先压副翼,回中,然后拉升降,但我的机机一拉升降就会抬头变成吊机,轻微拉升降也是侧飞45度抬头地转弯,半径超大,此时副翼差不多压了70度的。如果拉升降的同时把方向舵也打上压机头就勉强可以转过去,一开始也以为是方向舵不够中间或者拉力线的问题,但是发现两个方向转弯都是同一样会抬头,求大神指导调机。
我装的是8mm的epp 20倍发泡的水星,x2212 980kv配皓业1047桨,好盈20a电调,1300mah 3s电池,起飞全重500g,各舵面基本水平,重心按足卖家标注在舵机处,半油门基本能平飞。之前都飞过好小子,纸飞机,z84都没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没设混控,手法也没问题的话,我认为干涉的因素大,毕竞板机,拉杆易变形

网友:
楼主油门过大,舵量过大,还不适应,话说你要在一个平面内转弯就是要带方向,这一点与涵道不同

网友:
平飞转弯用方向舵

网友A:
这种机型对于习惯用副翼转弯的人来说确实需要适应,一打副翼拉升降就抬头,对于习惯用方向舵转弯的还好习惯,所以我飞过一台以后就不飞这种机型了

网友B:
刚接触这种机型可先练习平飞8字航线,熟练后就练倒飞8字航线,循环渐进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
。。。不都是近90度副翼再拉杆的嘛,不然半径怎么能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这种机型可先练习平飞8字航线,熟练后就练倒飞8字航线,循环渐进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强哥,你说的这个平飞8字是用方向拐弯而不用副翼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型对于习惯用副翼转弯的人来说确实需要适应,一打副翼拉升降就抬头,对于习惯用方向舵转弯的还好习惯 ...

是说这种机机就是这种特性吗?必须得用方向舵转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这种机机就是这种特性吗?必须得用方向舵转弯?

我也不清楚,毕竟只飞过一款就放弃这个机型了

网友:
重心向前调一公分半试试

网友D:
机子没调好+操作欠妥。
半油门能平飞,那么全油呢?
继续调机吧,调到低速(接近失速)时微拉升降可平飞,中速脱空平飞,高速不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没调好+操作欠妥。
半油门能平飞,那么全油呢?
继续调机吧,调到低速(接近失速)时微拉升降可平飞 ...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调出来呢

网友E:
3d机型都是用方向舵转弯副翼管打平,副翼也可以转弯,但是要习惯升降舵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机型都是用方向舵转弯副翼管打平,副翼也可以转弯,但是要习惯升降舵的配合

问题就是一拉升降舵就会抬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强哥,你说的这个平飞8字是用方向拐弯而不用副翼是吗

是这样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调出来呢

影响3D机飞行性能的因素很多,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慢慢体会吧,平时调机时多动动脑筋,这是一个过程。
就3D机来说,影响性能的因素主要有。重心是否合适,右拉是否合适,是否有安装精度不够造成的多余的上拉或者下拉,副翼迎角是否合适,升降安定面是否与机翼水平,垂尾是否与机翼垂直。这些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调机时要善于思考,关键的问题不是怎么调机,而是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飞的时候只打飞行飞机会向右下角飞!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3D机飞行性能的因素很多,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慢慢体会吧,平时调机时多动动脑筋,这是一个过程。
就 ...

好的,谢谢,还是要自己多思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一拉升降舵就会抬头

3d机要平飞时稍微低头才好,你再调下微调

网友F:
1.这个副翼上的减速板会严重影响转弯,阻碍操纵,强烈建议拆除!!!!标准的减速板应该是开孔的,这种不开孔的不透气,会扰乱副翼气流。
2.即使拆除减速板,转弯依然要用方向舵压着机头,因为这飞机垂尾有点小,就是这个特性。很多f3p、板机都是这样的,需要适应。甚至可以不用倾斜,直接打方向舵转弯。
水星真的很好飞,适合3D入门,特别是滚转很直。

网友F:
另外,这个飞机副翼需要两个舵机,我用一个舵机结果死舵了

楼主:
终于解决了,把重心前移了一公分,把速度加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顺利用副翼转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