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提示“相机传感器错误”,自己更换云台排线恢复正常。

楼主(2017-07-07):
精灵4放了一段时间没飞,拿出来之后提示“相机传感器错误”,图传无法显示,相机无法操作。自己更换云台排线恢复正常。原装排线100多点。要是送修大疆,估计没有千把块搞不下来。

有相同故障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应该是云台连接相机的地方经常转动,排线接触不良或断了。所以更换排线后就恢复正常。

网友:
我之前出现过这个毛病排线的问题 返厂维修了 没有收费呀 还把我电机弹簧也给换了 保修内应该都可以的 这个又不是人为因素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上午飞还好好的,下午就不行了
返厂了,修了248,明天应该可以回来了

网友(2017-08-30):
我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坏了,楼主的排线哪买的?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A(2017-11-25):
我的也是突然出现相机传感器错误,云台指示灯连续红闪。请问楼主排线哪里买,有链接或者店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突然出现相机传感器错误,云台指示灯连续红闪。请问楼主排线哪里买,有链接或者店名吗。

闲鱼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找找

谢谢,已经修好了,排线有个地方裂了,换新的了。现在没问题。

网友(2018-12-08):
我的晓摔了以后也有这个提示,拆开摁了下插座,咔的一声,插好了感觉,估计会解决问题,再试机,果然好了,没有楼主的手艺,大拆一把。

网友:
你买的云台排线是副厂还是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