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手摇油泵和汽油手摇油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7-07):
甲醇手摇油泵和汽油手摇油泵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应该没区别吧,别抽完汽油再抽甲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区别吧,别抽完汽油再抽甲醇就行。

但买的时候有的注明甲醇汽油通用,有的只写甲醇用

网友:
那可能就是甲醇专用的,因为汽油腐蚀性比甲醇的腐蚀性强,还是买多用的比较好,我的加油机用了2年多了,抽汽油一点儿问题没有。

网友:
油管材质不同,汽油有腐蚀性,泵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两用泵可以加甲醇也可以加汽油,加汽油就必须把进油管和出油管换掉,卖家发的货是甲醇的油管

网友B:
汽油侵蚀塑料 尼龙 橡胶比甲醇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侵蚀塑料 尼龙 橡胶比甲醇狠

那就是泵体也有区别,不单是油管的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泵体也有区别,不单是油管的差别?

泵体泵轮材质肯定有区别  油管甲醇是硅胶管  汽油大多是耐油管

网友:
一样一样

网友(2019-04-27):
没区域,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