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千元左右的入门机器

楼主(2017-07-07):
这个板块不怎么活跃呀,没什么新帖哟,还都是几年前的。现在淘宝上卖3D打印机的也很多了,不知道怎么选 了,求老手们推荐一款千元左右的机器,有一定动手能力,不怕装机调试麻烦,不求安装使用方便的,求性能好点,便宜的。
有淘宝连接的可私密我。

网友:
看我的帖子

网友A:
理性推荐一下,如果没什么基础,还是别碰那些1000左右的机子,那渣渣的用料本身就会有一堆精度误差。也别碰并联臂结构的机子。调试的噩梦会彻底打败你。因为你怎么调都有一大堆毛病。
真打算入手就看UM2结构的机子,调试起来会简单的多。然后回头你再研究并联臂才有意义。

考虑入个珍妮3极简版吧,3000块,虽然也需要你安装,但是调试很简单,打印效果也非常好。几乎是目前桌面自用FFF打印机的极限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找到本地一个群,群里有买了那种1000多块,I3构架的,说还行,回来玩几天再说

网友(2017-08-11):
引用 网友A:
理性推荐一下,如果没什么基础,还是别碰那些1000左右的机子,那渣渣的用料本身就会有一堆精度误差。也别碰 ...

我的就是淘宝上的全金属的三角洲的,前年买的,放了一年半多才完成组装,精度还不错。建议用螺丝胶。效果没你说的那么不堪。一定要全金属线规的

网友:
木偶人 um2

网友B:
尽量选择um2构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选择um2构架吧

谢谢,我已买了一个多月了,天天 研究中。。。。

网友(2018-01-10):
又一个掉坑里了

网友:
最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介绍,再UM2和I3里纠结,我详细的研究了这两款结构的打印机,感觉UM2的十字光轴结构有点问题,光轴不仅要做滑块直线运动的导轨,还要做旋转的转轴,这对光轴的直线度要求是多么的高啊,我以前做过一些其他的机械设备,买过几次光轴,发现淘宝上的光轴,几乎直线度都没法保证,那些所谓的进口光轴更是忽悠,光轴不管你进口还是国产,运输过程不科学合理,就会弯,而且,打死我也不信,几十块一米的光轴还进口的。另外UM2的机箱板材是铝塑板,这板材刚性极差,用力就变形,变形后就不会恢复了,所以还是别买UM2,而且价格要3000左右,不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