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烧了!请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7-07-07):
我的是Hitec aurora 9  遥控器  今天脑子抽风,把电池接反了,导致烧了,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件!哪里有卖!我想自己处理!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吧!十分感谢!

网友:
中部往下一点,有红色二极管已经爆了,直接拿掉再试试,我原来天七插反烧点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二级管就肯定是了但具体型号不知道

网友:
黑色烧了的这个是二极管,得买一个换上才可以,你按照丝印去搜搜看然后买参数相同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你可以把那个黑色烧了的二极管拿掉直接用导线或者焊锡丝替代上去就可以用了,但是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接反了。当然最好的做法就是再去买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你可以把那个黑色烧了的二极管拿掉直接用导线或者焊锡丝替代上去就可以用了,但是这样的话以后 ...

这个二极管会影响触摸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你可以把那个黑色烧了的二极管拿掉直接用导线或者焊锡丝替代上去就可以用了,但是这样的话以后 ...

我的触摸屏怎么现在不准了  点上面 总是错位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会影响触摸屏吗?

二极管就是防止反接的,屏不准不是要校准的,以前的手机屏幕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就是防止反接的,屏不准不是要校准的,以前的手机屏幕也是这样

是啊  主要是好像没办法校准呀!愁死人了!还准备周末爽飞呢!

网友B:
和ec3 位置的元件是一样的,cs7 . 胆电容, 型号是 16V, 47uF, 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ec3 位置的元件是一样的,cs7 . 胆电容, 型号是 16V, 47uF, 20%

感谢   这个作用是干什么的?可以短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包邮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种小问题不难修,实在不行找个家电维修的弄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问题不难修,实在不行找个家电维修的弄弄也行

换这个倒没什么难得  问题是我的触摸屏不准了  这才是问题  就是不知道换了这个之后触摸屏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ec3 位置的元件是一样的,cs7 . 胆电容, 型号是 16V, 47uF, 20%

请问大师  现在我的控触摸屏不准了!是不是这个原件引起的?换了后触摸会不会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  现在我的控触摸屏不准了!是不是这个原件引起的?换了后触摸会不会准了?

没电路图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电路图都不知道。

是啊   没电路图  只能先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E:
帖片M7  插件4007   试下
PCB铜皮烧断的话飞线吧
注意旁边的稳压IC的输入和输出
给内核的1.3V供电一定得小心,不然MCU就挂了,就全废了

楼主:
有谁知道这个控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帖片M7  插件4007   试下
PCB铜皮烧断的话飞线吧
注意旁边的稳压IC的输入和输出

我买了那个电容  等回来了换上,看看效果!

网友F:
电源能接反,这个还是要点水平的,一般接插件都有防止反插的。

网友G:
那是钽电容吧,不是二极管,不能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能接反,这个还是要点水平的,一般接插件都有防止反插的。

是啊  本来是有的!结果反了也能插进去,唉,运气太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钽电容吧,不是二极管,不能短接

嗯  是胆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  本来是有的!结果反了也能插进去,唉,运气太背!!

不是你运气背,是你“模龄”没到,其实每个老模友都是这么“烧”过来的,所以,你把控电插反烧了一点都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你运气背,是你“模龄”没到,其实每个老模友都是这么“烧”过来的,所以,你把控电插反烧了一点都不 ...

唉  说的也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个作用是干什么的?可以短接吗?

你在开玩笑吧? 那个位置是电容啊!!!! 你短接它, 板子不是会爆了. .. .~ 胆电容的话, 你找个我给你的型号换上就可以了. 普通电容有时候可以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  现在我的控触摸屏不准了!是不是这个原件引起的?换了后触摸会不会准了?

应该不会,.
触摸屏不是一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开玩笑吧? 那个位置是电容啊!!!! 你短接它, 板子不是会爆了. .. .~ 胆电容的话, 你找个我给你的型号 ...

嗯  今天我就换上去!我买的原件今天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
触摸屏不是一码事儿.

如果触摸屏不是一码事,那就麻烦了,可能控出问题了!

网友:
就一个二极管  拿电子市场  帮换好也就五块

网友:
拆掉 上电 试试看

网友H:
触摸屏不准是需要校准的,与二极管没关系,按住上面三个微调按键,开机,进入工程模式,校准各个参数,我好像之前发过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不准是需要校准的,与二极管没关系,按住上面三个微调按键,开机,进入工程模式,校准各个参数,我好 ...

可以给我你发帖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不准是需要校准的,与二极管没关系,按住上面三个微调按键,开机,进入工程模式,校准各个参数,我好 ...

现在原件已经换好了,就差触摸屏不准了!所以急需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原件已经换好了,就差触摸屏不准了!所以急需恢复出厂设置!

按住上面三个微调按键,在最上面的,然后开机,开机logo和正常的不一样,之后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