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谁知道这个控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7-07-07):
由于电源接反,导致胆电容烧了!现在触摸屏出现问题,不准了,买的胆电容已经在路上,等换好了,如果触摸屏还不准,听说得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吧 按住几个键开孔 具体忘记了

网友B:
直接重新刷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懂电路

不太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重新刷版本

重新恢复出厂设置主要是为了使触摸屏恢复!现在触摸屏不准了  点不上反回键,没办法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吧 按住几个键开孔 具体忘记了

能不能帮我好好想一下呀!说明书全英文,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恢复出厂设置主要是为了使触摸屏恢复!现在触摸屏不准了  点不上反回键,没办法设置参数!

可以链接电脑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