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涡流发生器)对低小慢固定翼的玄学作用[更新了一个视频]

楼主(2017-07-07):
参考:
http://bbs.5imx.com/viewthread.php?tid=662104&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536&highlight=%CE%D0%C1%F7%B7%A2%C9%FA%C6%F7

------------
朋友们,
是不是觉得你手上的飞机很容易失速?小半径过弯不稳?大迎角飞行会晃?翼载荷过大?
那么你的飞机很可能患上了“气流提前分离综合症”

装上涡流发生器吧(Vortex Generator), VG能在气流通过翼面之前,将平直气流捋为小涡旋,从而对翼面服服帖帖,充分洗过舵面,增加控制稳定性。
用了都说好,谁用谁知道。
-----------------------

VG的安装在载人飞机上比较常见,对大角度机动的3D模型飞行也有明显的效果(见参考帖子),那对于提升练习机级别的固定翼性能有用吗?为了验证VG对飞行性能的提升,我对一台比较难飞的翼龙进行了验证,在主翼,平尾和垂尾分别加装了VG,用的是1mm大小的透明亚克力板,直接插入泡沫翼面(后来喷上了黑漆)。
安装的方式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让小片以八字排开,倾角30-45度随意,很玄学的——只要制造微小涡流就可以了。如图↓

(最后电机座震掉了,滑翔性能不错)
经过今天试飞之后,可以感觉到安装前后非常显著,失速临界点降低了,大倾角过弯也很稳定。的确有参考帖子里面所说的“飞机感觉更大了”的感觉。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觉得手里的飞机难飞的,都可以死马当活马医,这东西只有好处,几乎无害。

我大概飞了八,九年固定翼了,性能的提高应该不是错觉,但是为了排除主观因素,接下来几天我会换上相同的主翼(但是不装VG)进行对比( 没错我们有多台翼龙 ),尽量上传视频给大家参考。

网友:
顶,喜欢这样的

网友:
火钳流明

网友:
火钳流明+1

网友A:
有点类似边条翼的作用吧,产生涡流,附在机翼上,大迎角可以增加升力,防止失速

网友B:
论坛需要技术贴,入魔3年,最喜欢浏览空气动力学的帖子,先再看顶

网友:
回头试试~看起来不错

网友:
我是翼龙的兄弟火鸟

网友:
我贴过,改善过两架性能很烂的飞机。“低慢小”不准确,其实vg是针对雷诺数低的“高,慢,小”飞机,比如高空空气稀薄的也是雷诺数低。副作用是最大速度降低了,感觉其他没啥不好的。737机翼上现在还有vg。支持lz技术贴!

网友:
技术贴不错
但是,翼龙运动版相当好飞的,不加这个发生器完全没问题,我入门第一架就是这个
筋斗,倒飞,横滚完全无压力,最大能装3S5000电池,电池屁股伸出驾驶舱好大一截

网友C:
这个设计好厉害的样子,其实完全不懂原理,话说这个会增大阻力吧

网友:
好棒啊,回头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好厉害的样子,其实完全不懂原理,话说这个会增大阻力吧

会制造一些阻力,不过是比较难感受出来的,小小的牺牲

网友:
很不错的尝试。效果应该会很明显。因为LZ着实做的有些大了

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么大的,理论上只要接近附面层厚度即可,翼龙那点能量,要能撑起那么厚的附面层,飞机早解体了。。。。。。
做的过大对低速性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过飞行阻力加大了,能耗也会增加不少。对于航模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如果对航程有讲究的飞机,就需要更仔细的计算了。

网友D:
机翼两边装的不对称是否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两边装的不对称是否会有影响?

当然左右要对称

网友E:
机翼上表面前缘打出小毛刺就可以了,这个装的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左右要对称

想要完全对称难度有点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翼上表面前缘打出小毛刺就可以了,这个装的太大了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用纤维胶带或者是透明胶带贴一个类似形状,看前面说的只需要改变气流的敷层就可以了,机翼上的气流敷层应该很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用纤维胶带或者是透明胶带贴一个类似形状,看前面说的只需要改变气流的敷层就可以了,机 ...

我只是在入模恶补航空知识时看到提过几句,没有仔细研究过也不是十分清楚。只是提到粗糙的翼面前缘比光滑的更能抑制气流分离。我想原理应该是上面那位提到的打乱附面层形成一层微小涡流区。简单理解应该有点像是在气流和机翼间垫了一层空气软垫,使机翼后缘发生的气流分离向后延迟,改善机翼性能。至于需要多大尺寸应该是由对应于不同速度的雷诺数决定的。我对在航模这个速度级别这个作用有多大有点怀疑,即便有作用,在很低的速度下附面层也肯定很薄,所以,只要毛糙而不是光滑的表面就足够了。
至于你说的胶带贴一个形状,我不清楚你指的是什么形状,改变了翼型产生的问题更大,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刻意弄这个,非要弄,把前缘打磨毛糙一些应该就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点类似边条翼的作用吧,产生涡流,附在机翼上,大迎角可以增加升力,防止失速

边条翼的作用是减小翼稍的涡阻,而不是产生“涡流附在机翼上,大迎角可以增加升力,防止失速”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边条翼的作用是减小翼稍的涡阻,而不是产生“涡流附在机翼上,大迎角可以增加升力,防止失速”哦

你说的是翼梢小翼吧。。。边条翼就是像f18那种,大迎角会产生强烈的脱体涡,防止失速

网友:
真的假的,改天我试试。

网友:
楼主真棒,我看大家都在关注是不是太大了,其实做得大点不是问题,实验阶段我们往往要通过这种效果放大的方式找到有效性验证的办法啊

网友:
这感觉就是翼刀啊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翼梢小翼吧。。。边条翼就是像f18那种,大迎角会产生强烈的脱体涡,防止失速

啊对

网友:
印象中,Icon A5 的机身上有这样的东西。

在它的官网的 CG 图上找到了。但是很不辛,当我想收集更多证据时,发现实物的照片上面是没有这装置的。

网友G(2017-10-26):
楼主,像飞翼这种机型加装后性能也会提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像飞翼这种机型加装后性能也会提升么?

对容易失速的飞机起作用。

扰流器早就有用在滞空型滑翔机上,最简单的就是横向粘一条棉线。

网友:
jiuxihuan jishutie 就喜欢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