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ii地面、水面拉距测试

楼主(2017-07-07):
R12DS双天线接收机,自带信号强度和电压回传。
地面实际测到601米,-77dB~-90dB,两侧有树,比较挡信号,站在路中间保持信号不消失。水面测到679米,-77dB稳定。
以上都是地面测试,如果是空中测试肯定好于这个结果。
天线的指向非常灵敏,7dB增益的取向究竟是什么样?还有就是偏振方向要与天线平等。
测试结果非常满意。让人帮着把接收机拿到远处时,500米距离跟本就看不见了。

网友A:
不错 这款是那个跳频的么? 不跳频的华科尔D10 我测试的结果是480米

楼主:
我没有带瀑布图的那种频谱仪,有一个慢扫描式的。
测不出准确的带宽和跳频规律,但能看出是在整个2.401GHz-2.483GHz上快速的来回跳,是窄带,跳频很快,具体毫秒数不详。

本来CC2533这个芯片是DSSS的,厂家把它编程运用成了窄带DSSS加FHSS快速跳频,最终与他爸们的FASST有多大区别,还有待厂家透露更多细节。

CC2533最大-97dBm的接收灵敏度与“蓝宇”6通‘神控’用的CC2500的-104dBm还是有一点点差距。不过前者的可编程能力和数据处理速度以及节能特性都远远超过后者。
厂家把它开发成了一个12通道,8个开关,4个旋钮,无限多的混控方式的亲平控也是下了一番不小的功夫。
我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款控,并对其新的想法和新飞机的玩儿法有了一定的了解。
继续研究中......。

网友:
同控路过,无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这款是那个跳频的么? 不跳频的华科尔D10 我测试的结果是480米

16年由原来DSSS扩频升级为DSSS+FHSS 16信道伪随机跳频,提高遥控器信号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尤其在低空飞行和复杂地面环境(抗多径干扰),效果更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带瀑布图的那种频谱仪,有一个慢扫描式的。
测不出准确的带宽和跳频规律,但能看出是在整个2.401GHz ...

楼主研究挺透彻的嘛客户实测对比过at9s和futaba比,空中距离不相上下,但是低空距离,例如草地或农作物地区,fhss+dsss全跳频通讯的抗多径干扰能力会更强,距离会更远。另外,at9s或at10II会更省电,3s 1800mah电池能用12小时,后者用2小时就要充电了。期待你更多的研究~

网友B:
不如我的控。我的距离是1700米不失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带瀑布图的那种频谱仪,有一个慢扫描式的。
测不出准确的带宽和跳频规律,但能看出是在整个2.401GHz ...

这个神控到底是是个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我的控。我的距离是1700米不失控!

你肯定不是地面距离,一定是空中甚至是垂直空地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神控到底是是个什么控?

这个控已经不能算神控了。
800大洋,只能算是不缺斤短两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肯定不是地面距离,一定是空中甚至是垂直空地距离。

就是地面水平的,拉距测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地面水平的,拉距测得的。

开阔地,无树?

楼主:
城市 本底高,-90dB达不到。
效区 本底低,
开阔地 本底更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阔地,无树?

没有,楼的对面是开发区的开阔地,鸡鸡放在楼里,手持遥控直线沿开发区公路拉锯,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楼的对面是开发区的开阔地,鸡鸡放在楼里,手持遥控直线沿开发区公路拉锯,测得。

你那里离市里有多远?
我要过来请你指导。

楼主:
好像你那里也在禁 飞区域内啊。

楼主:
距跑道前方不足20公里。是要被抓进JingCha局关5-10天罚5000-1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楼的对面是开发区的开阔地,鸡鸡放在楼里,手持遥控直线沿开发区公路拉锯,测得。

你放在几楼了?
我想,不会是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放在几楼了?
我想,不会是1楼。

10楼,用电动车拉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阔地,无树?

木有,因为是在建的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