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师傅的毒】我的第一台 130

楼主(2017-07-08):
看了法师傅的装机贴,被毒到;也学着装一台。

法师傅基本是负责挖坑的,只管挖不管埋;只谈优点不讲缺点;我会中立说明各部件的不足之处。

动手前,分析了各种配件的尺寸、规格,估算了滞空时间、推重比,然而还是被坑到,下文会表。

机架,为了兼容标准摄像头,保护核心配件,选了这个 X3-GTR;可惜只有 130 只有3mm 版本,小遗憾。

电机,用的银燕 Emax 1306,做工很精致,分正、反转向电机。
飞控,为了省事以及尝试 F4,选了 黑蚁飞塔 F4。
电机线序随便焊,不用考虑转向问题,后期软件可以配置。
电调层供电处设计了通孔,比较好,可以保证焊接点的强度。

飞控及图传层,这里有几个小问题;
规格介绍里写的图传天线配 ipx 转 sma 座,到手一看,居然是 ipx 转 rp-sma;反馈给技术,他们并不以为然;
好在手头还有几只 rp-sma 的肥鲨天线,也能用起来。

LED灯及报警器 选了 HGL的微型版;
焊接前仔细看了飞控接口说明书以及线序颜色定义,然后根据需要剪成两段,未曾想到这条线的两头线序居然不同!
我可能恰好拿了错误线序的一段,根据线的颜色直接焊接了。

飞塔的确方便,所有焊接工作已完成,开始组装。
第一层

第二层

摄像头选了runcam swift 2
接收机用的 beerotor 6208 ,很小巧
合体时发现固定摄像头的侧板和电机线干涉,只能先拆了前臂电机,装好上板后再固定

装桨,加上肥鲨蘑菇天线。

然后开始设置,习惯性开启 erase all 模式刷了最新的 BF 3.1.7 固件,
发现接收机无法识别,咨询技术,告知固件有bug;于是降级到 3.1.6,顺利识别接收机。
又发现 led 灯和蜂鸣器不响,又去打扰技术,告知线序可能不对,再次检查线序定义,果然被坑到,拿另一段线重新焊了接上,一切正常。
这里称赞一下黑蚁飞塔的技术支持,响应很快;有次我看到半夜有人问问题,很快都有回应。

正视图

斜侧视图

实在太小了,装在原来装 220 的包里,太空了,需要系安全带。

野外定妆照

遥控器合影

这个机架电机位置很怪

为了方便调 PID,我开启了自定义 mixer 模式

关于 mixer 的详细用法,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装甲战机组装记 篇二
计算方法是参照 oscar liang 写的,我偷懒,直接找了个在线计算网站,帮我算的。
唯一不爽的是,开启自定义后,飞机变成了方块

测试电机转向,记得拆桨,记下转向错误的电机号;
通过 BLheli chrome app 直接修改, macOS 下再也不用开虚拟机调參了,真方便。

机架很结实,共振很小,默认 notch 就可以。
PID因为每架飞机的物理规格都不同,我就不贴了。
用格氏 4S 850mah 电池,可以悬停 8:30 。
飞的比较渣,就不上传视频了。

不足之处就是下置电池,非常的不稳,起飞没事;降落必倒!
好在dalprop 的 3045 桨很结实,倒也无所谓。

网友A:
你的电机kv是多少?我和你配置几乎一样 ,kv4000的,用3045桨,悬停只能6分钟,而且电机烫手

网友B:
小机都是电池在下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kv是多少?我和你配置几乎一样 ,kv4000的,用3045桨,悬停只能6分钟,而且电机烫手

kv 3600;手觉得烫的温度 对于铜铝稀土来说 并不算什么 无需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都是电池在下面吧

也有例外

网友C:
请问楼主,mixer 那个设定实测有效果吗?即oscarliang介绍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mixer 那个设定实测有效果吗?即oscarliang介绍的那个。

有啊,我的roll 和pitch 参数几乎一样 调好一个 另一个也好了

网友(2018-01-11):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kv是多少?我和你配置几乎一样 ,kv4000的,用3045桨,悬停只能6分钟,而且电机烫手

桨太大了

网友:
, 有句说话叫 "人人毒我 , 我毒人人"
我都是被人毒的, 当然要把毒分享开去 ~ 大家开心飞

对了 , 其实每个產品都有优点缺点 , 但选择了 , 就代表接受那缺点 ,
只要缺点不影响飞行 , 一般我都不理 , 因為选择了就要发挥他的长处吧 !
讲缺点 , TAOBAO评价那裡多的是 ~ 哈

你这台机悬停 8:30 , 很利害呀 ,
我手上的3吋小机 , 4s850 最多不过2:30

另外DALPROP 新出了 T3056C , 比你那款平头的更静音,
不过你那款真的超耐炸, 不暴力炸水泥地肯定没有事

自定义 mixer 模式要跟你学习, 我还未试 , 尤其你这款机型, 我一直觉得PID不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kv是多少?我和你配置几乎一样 ,kv4000的,用3045桨,悬停只能6分钟,而且电机烫手

试换小角度桨 , 例如GEMFAN老款3035 !!!
我2年多前有一台130 4000KV , 一直又抖又烫,
PID調了超過50次都不行 , 就是用3045 桨
当时买了超过6款不同的桨 , 最后发现3035立即解决问题
主要是当时那台小机重心高 , KV高 , 动力大, 轴距小,
所以机子平衡不好 , 不停自我修正 , 电机烫死

现在如果用新款东西 , 应该问题不大
因為至少F4 F7飞控的运算能力比当年F3快得多
而桨的选择更多 , 更省电 , 更轻, 更暴力 , 平衡更好 !

网友:
不错,好赞!除了照片没法师傅好,都是技术贴,飞了一年从没关心过任何参数的我,中途用了不同机架发现参数确实会大大影响飞行响应、飞行时间和手感。但仅是知道,里面富含太多了,完全学不懂,不过法师傅说飞控更快会更好,我反而觉得飞控速度中等反而能进行物理滤震,哈哈!
对了,中途收过一个二手机架,确实只有5051桨才能稳定飞行,其他桨叶从2页的5030到5040再到3页5040.5045,5050甚至5040c、5042、5043都无法解决,只有5051才行稳定飞行,但相当耗电,不过这个机架我已经不用了,机架的学问和调参真是个博大精深的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