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里的循环螺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7-08):
循环螺距的大小能调吗  大了会怎样  小了又会怎么  样 软件里说要在80到100之间  可是亚拓的机子没有办法在80到100之间啊

网友A:
简单的讲就是翻滚速率,越高翻的越快

楼主:
亚拓600  调到8度数据是70   达不到80  有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600  调到8度数据是70   达不到80  有事吗

没事,以飞机为准,你的拉杆长度按照说明书要求的长度吗?

网友:
和拉杆有关我遇到过

网友:
没事,我有一架机,拉杆故意装外孔,导致循环螺距55(在滑块以外,直接打字进去),照样飞。

网友:
k8飞600的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讲就是翻滚速率,越高翻的越快

明白了.....

网友:
好多热心模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