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迷你掌机,babyhawk他爸】

楼主(2017-07-08):
自己画的机架,加工费60,轴距110(想改114),电池上置,加天线3s电池起飞重量约190g,如果改用图传摄像头一体还能轻不少。高清摄像头加500mw可调图传,告别垃圾画质。
配置:银燕babyhawk 1104电机加桨保护器
kingkong mini f3 10a飞塔(有12v输出,支持dsm接收机)(可惜飞盈佳乐迷你飞塔没这些)foxeer monster v2 1200线摄像头(画质好)
ruch racing vtx v1.1 图传(有4固定螺丝孔位,功率可调)

感觉用3s 550电池悬停时间3分半短了些。。。。实测:去掉图传加摄像头共24g,起飞重量165g, 3s550悬停续航5分钟,下来电压3.6改进余地:换10g的mini摄像头-5g,去掉桨保护器-7g,换轻螺丝-2g,应该可以悬停5分钟???

网友:
好手艺,给力。

网友:
增加了不少设备,机架也重,续航肯定短不少。

网友:
好手艺,重量控制好难

网友:
还有减重的空间,摄像头 图传天线端子 LED灯板  蜂鸣器 铁螺丝也很重。。

网友A:
手艺好,做的精细!你这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好手艺 赞一个

网友B:
1104你带了190G的重量。。。我服。。
我的银燕1104整机带3S电池是127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好,做的精细!你这用多大的电池?

3s 550mah,只能飞3分多一点,换大一点容量的估计能飞4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4你带了190G的重量。。。我服。。
我的银燕1104整机带3S电池是127G

减重得上图传摄像头一体的,应该能减30-40g

网友:
迷你机还是可以玩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重得上图传摄像头一体的,应该能减30-40g

我用的就是微雨燕和独立图传。。

网友C:
厉害了  电机一定很累  小马拉大车 这重量1306电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电机一定很累  小马拉大车 这重量1306电机比较好

我也觉得电机和桨不够给力,但是1306电机和3寸桨又大一圈

网友D:
楼主厉害自己画图 DIY牛 B,不过建议减重,不是加大电池。 我的小机杂牌 1104 电机,3S超过 110 克已经感觉力不从心,虽然可飞,但飞行惯性太大、电机烫手。
建议:1、铝柱螺丝要用小号的 M2 级别,能少尽量少。2、图传天线接头也是很重的,我是把图传拆了,去壳,去天线接头直接焊接,可以轻好多。3、如果要画质微雨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罗嗦这么多,楼主别介意。

网友E:
有点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自己画图 DIY牛 B,不过建议减重,不是加大电池。 我的小机杂牌 1104 电机,3S超过 110 克已经感觉 ...

你的不加电池110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不加电池110g吗?

加了电池11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