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空模型分类命名

楼主(2017-07-08):
请教各位前辈航空模型分类命名是如何定义的呢?F1 F2 F3 F4的ABCD是哪些字母的含义的?F代表什么?1234又代表什么呢?为什么这样排序呢?

网友:
没有人回复吗?上次对于每个科目  我百度查的

网友:
本栏目技术讨论帖集合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078&extra=page%3D1

全国青少年航模锦标赛 竞 赛 规 则 (2015版) 国家体育总局 审定

点击链接 详细了解 学习 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 2015年版
        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_图文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ec0b2e9afc4ffe473368abe3.html

网友A:
航空模型分类命名比较复杂,请您仔细研究上面两部规则,对解决问题会有所帮助。

楼主(2022-04-26):
引用 网友A:
航空模型分类命名比较复杂,请您仔细研究上面两部规则,对解决问题会有所帮助。

谢谢王老师的推荐

网友B:
代号中的第三个字母代表具体项目,要根据竞赛规则查阅具体的含义。
我们国家为了在青少年中普及航模运动,根据国际航空体育运动联合会的规则制定了普及级航空模型竞赛规则,将第一个字母改为“P”,即普字的首个拼音,第二个数字分类不变,第三个字母有相同项目的字母不变,如P1A、P1B、P1C、P1D等,没有的项目另外选用其他字母,如果弹射滑翔机——P1T、手掷滑翔机——P1S等,一些项目还细分了模型的级别,如P1A-1、P1A-2、P1D-1、P1D-2等,不同级别的模型的技术指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号中的第三个字母代表具体项目,要根据竞赛规则查阅具体的含义。
我们国家为了在青少年中普及航模运 ...

感谢老师知识的分享

网友:
F1自由飞,F2线操纵,F3遥控,F4像真,如果你英文还不错的话,可去www.fai.org浏览。

网友:
五年前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还在网上,如还没有解决,建议从网上下载模型飞机比赛规则,基本都有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