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问题

楼主(2017-07-08):
电池撞变形了 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A:
仔细检查有没有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有没有漏洞

漏洞是什么

网友:
每片电池的包膜有没有破的地方。比如3s的电池有3片。需要拆开热缩膜。

网友B:
最直接摸电池有没有发热,发热直接扔。另外变形严重建议还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摸电池有没有发热,发热直接扔。另外变形严重建议还是不用

网友:
最好别用

网友:
最上面那片需要仔细检查,不确定最好就不要了。下面两片改个2S应该一点没问题

网友:
不建议用了

网友:
不是很严重,不要试图回复原型那只能更糟糕,关注下3片电压的一致性,没变化不发热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如果没有漏气,电压全部正常,冲放一次点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用!我有一块电池也是变形,但用了很多年没有问题!

网友:
变形严重建议还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