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主桨夹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08):
4×51横轴,和原厂亚拓450横轴对比长了不到1mm。导致两侧螺丝锁紧后中联和桨夹之间有大约1mm的框量。我把横轴往一边挤尽可能让两侧桨夹和中联的框量相等。当大桨转起来两侧桨夹被拉向两侧后这个框量有没有影响?

前几天把横轴的两侧都加上了一个内径4mm的垫片。锁紧螺丝后中联框量没有了但桨夹变矩非常不顺畅。应该是两个垫片太厚导致桨夹轴承被顶住。于是卸掉一侧的垫片只保留另一侧锁紧螺丝。框量同样没有变距仍有一些不顺。但比之前好一些。

两侧主桨夹是否和尾桨夹一样要跟中联留有一定的间隙?还有种方法是磨横轴两端使其变短些。

如果不磨。不加垫片和只加一侧哪种方法更好。

网友:
加有凸起的垫片

网友:
1.橫軸置中沒有用
動起來馬上偏一邊
2.墊一側墊片好一點
一定會有震動但是可以飛
我有準備不同厚度的墊片備用
3.磨短橫軸最正確
做起來快又可以微調鬆緊

网友A:
既然有1mm长,两边垫内径4mm的垫片理应不会不顺,最大可能是,垫片的外径比较大,能同时碰到轴承的内外圈,产生摩擦后才会不顺。是不是?

网友:
最好不要有很大框量吧。主桨夹肯定要与中联有足够空隙的,不然胶圈起不到作用,还可能与中联摩擦吧。。只加一侧垫片不平衡啊?会产生一定震动的。把两个垫片都磨一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1mm长,两边垫内径4mm的垫片理应不会不顺,最大可能是,垫片的外径比较大,能同时碰到轴承的内外圈, ...

我感觉是两侧横轴加起来厚度太厚螺丝上紧后两边垫片往里收夹紧了轴承导致的

楼主:
两侧内径4mm垫片

网友B:
换个外径小的垫片试试,冰人的那款?

网友C:
你是两边各1mm还是总的间隙1MM.如何是总的话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外径小的垫片试试,冰人的那款?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两边各1mm还是总的间隙1MM.如何是总的话没有影响。

总共1mm左右

网友:
亚拓的横轴是50.4mm的 所以楼主在桨夹两边各垫一个0.3的垫片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用细砂纸把横轴稍微磨短一点点就行了。飞起来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