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飞机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7-07-08):
如果说推重比的问题,一般都认为推重比过0.8,飞机就应该很好飞。从动力配置的角度看,是这样的。

那么就有个问题引出来了。

考虑动力是否足够,或者动力应该配置多大的标准是看飞机的重量和推力的比值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飞机重量不变的前提下,让飞机机翼面积增大4倍,那么空气阻力必然也增加若干,那么按照原来的推重比来配置相同的动力,还能飞行吗?

网友A:
当然能飞行,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上天,但是你翼展面积增加四倍,这只是一个参数,同时还要考虑到采用什么翼型,每一种升阻比是不同的,还有动力参数不只是推力一个,在不同速度下,推力是不同的,还需要考虑到发动机功率,所以你只限定推力和机翼面积这两个参数,其他参数我随便选的话,可以肯定的回答,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飞行,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上天,但是你翼展面积增加四倍,这只是一个参数,同时还要考虑到采用什么 ...

老兄,如果继续推论下去,机翼面积再次增大,增大10倍,20倍,假设找到了理想的材料,导致总重还是不变,那么同样的推力,依然是0.8的推重比,还能飞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如果继续推论下去,机翼面积再次增大,增大10倍,20倍,假设找到了理想的材料,导致总重还是不变, ...

那就不用飞了,随便一阵风,就吹没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飞了,随便一阵风,就吹没影了。

嗯,这个我知道啊,只是理论假设。

我觉得,到了这个份上,阻力会变得很大,导致动力不足。因此,在探讨推力配置上,是否也要考虑飞机阻力的影响?

网友:
不是说了么,每种翼型的升阻比是不同的,练习机的那种翼型升力大,但是阻力也大,滑翔机那种机翼,升力大,阻力小,所以只要采用的翼型正确,然后重量很轻,只需要很小的动力就能飞起来,可以参考下人力飞机,动力属于极端弱的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跟翼型有关系,增大机翼面积如果翼型不变,对应的升阻比系数没变,翼载荷减小,推力不变的话,肯定好飞
如果翼展不变,变了翼型,翼载荷也减小,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如果继续推论下去,机翼面积再次增大,增大10倍,20倍,假设找到了理想的材料,导致总重还是不变, ...

这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的一种极端表现。(这飞机每台螺旋桨只能提供微弱动力)

网友:
可以飞,假设:
楼主把弦长加大10倍,那因为展弦比太小,导致升阻比严重下降,可能就是勉强能飞。
楼主把翼展加大10倍,如果机翼还受得了的话,就会变成一架升阻比很高的滑翔机,同样迎角下,升阻比极大的增加了,但是带来的是巡航速度也大幅度下降,飞机弱不禁风。升阻比提高,可以提高爬升坡度,但是飞行速度变慢让爬升率降低了。这种飞机我飞过,就是拖拉机的感觉,收油门不掉,加油门不走。
如果楼主把飞机的投影面积放大10倍,保持展弦比不变,而雷诺数提高了,使飞机的升阻比也提高了。但是楼主并没有假设放大机翼会更重。所以飞机依然是飘来飘去的。具体飞行效果,移步室内机板块吧。

网友C:
升阻比是升力和阻力的比,升力=重力。推力=阻力。所以,升阻比=平飞时重力/推力=1/推重比。飞机等比例放大缩小,只要雷诺数大于一定范围(速度*弦长*69000>50万),可以基本认为等比缩放对升阻比没有影响。所以推重比保持不变,等比缩放,依然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阻比是升力和阻力的比,升力=重力。推力=阻力。所以,升阻比=平飞时重力/推力=1/推重比。飞机等比例放大 ...

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飞机面积变大,阻力会相应增加,那么为了维持飞行,推力也要增加,才可以维持推重比不变。

楼主:
如果阻力无限增大,推力却维持不变,那后果显而易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的一种极端表现。(这飞机每台螺旋桨只能提供微弱动力)

柔韧性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的一种极端表现。(这飞机每台螺旋桨只能提供微弱动力)

这就是一条翅膀在飞行啊。那么其转弯和升降如何控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条翅膀在飞行啊。那么其转弯和升降如何控制啊

这是一个飞翼,升降靠舵面,转向应该是螺旋桨差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飞翼,升降靠舵面,转向应该是螺旋桨差速

升降的话,会不会力臂不够啊。这么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飞机面积变大,阻力会相应增加,那么为了维持飞行,推力也要增加,才可以维持 ...

面积变大,阻力和升力都在变大,由于阻力大于推力,升力大于重力,所以飞机会爬升,速度会慢下来。速度慢了,阻力小了,升力小了,慢到一定程度,恰好阻力又等于推力、升力又等于重力了,飞机在更低的速度下达到了受力平衡,保持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积变大,阻力和升力都在变大,由于阻力大于推力,升力大于重力,所以飞机会爬升,速度会慢下来。速度慢 ...

我了个大草,精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降的话,会不会力臂不够啊。这么短。

短,但是它横向可以很长呀,对这种重量非常轻、飞行姿态变化很小的飞机,无需太长的力臂和舵面面积就能得到需要的操纵力矩了。另外作为垂尾的起落架部分尾部也能看到舵面拉杆,应该能控制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但是它横向可以很长呀,对这种重量非常轻、飞行姿态变化很小的飞机,无需太长的力臂和舵面面积就能得 ...

嗯,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