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50的尾翼

楼主(2017-07-08):
阿波罗50的尾翼有些松弛,怎么使它不晃动?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嘛,求解

网友A:
垂尾?平尾?描述清晰一点?

网友:
没看出来啥意思

网友:
调节拉杆长度 消除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尾?平尾?描述清晰一点?

垂尾,尾翼和舵机是由两根类似于钢丝绳来控制的,钢丝绳松懈使垂尾一有风就晃动。

网友:
两根钢丝交叉驱动舵面,舵机侧,摇臂上钢丝的孔位会比舵机输出轴心水平后移约3mm,平时保证两根钢丝略有张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