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7+ 74无刷装配过程+图纸分享

楼主(2017-07-08):
之前发了把Tiny7小黄鸡改造成无刷动力的帖子,有不少坛友都来询问图纸或碳板,最终我决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把图纸共享出来~欢迎大家自己也去改装,也欢迎卖家去做套件方便坛友。。

实物大致如下,说大致是因为仔细看的话飞控固定孔孔径不一样。。下图固定孔孔径是2mm的,可以直接固定飞控。而我实际用的版本是上面设计图中的4mm孔径的,4mm孔中塞入减震橡胶再固定飞控。当初打板两个版本都只做了一块。。所以就拿2mm孔径的版本来做教程了。。

放上减震橡胶做做样子。。这种可以搜飞控 减震球找到,Tiny7原来的减震橡胶大概也能用。。我还没试过。。

然后翻出以前炸坏的Tiny7机架。。下图看起来不错实际好几个电机臂都断了。。不过后来新出的机架很超耐炸了

把电机臂、电池固定框和飞控固定橡胶的竖柱都剪去就可以用来装机架了。
还需要把原来固定飞控和摄像头头壳的固定孔扩大到2mm用来塞固定用的尼龙柱。

最后附上图纸的链接和一小段炸鸡视频。。

http://pan.baidu.com/s/1qYryyvE
BTW, 成品图大家可以翻翻之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6066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小电机不便宜 50多块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小电机不便宜 50多块一个呢

是的。。感觉这电机价格虚高。。和1104一个价基本。。

网友:
多谢分享 飞的也不错

网友B:
感谢!也打算装一套,有几个问题咨询一下图纸上测量孔距是406.4mm?应该是16mm的吧?为什么图纸这么大呢?直接发给商家加工能行吗?

减震橡胶:穿越 减震 4mm安装孔径
飞控:F3+OSD
电调:6A 四合一 DSHOT600
Teeny1S的吧?
电机:0705 15000KV
图传摄像头:VM275
电池:500Mah
桨是用tiny7的吗?
几个尼龙柱该用什么样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也打算装一套,有几个问题咨询一下图纸上测量孔距是406.4mm?应该是16mm的吧?为什么图纸这么大呢? ...

你用啥软件打开的。。直接发出去做应该没问题的,对了板厚用1.5mm的。
尼龙柱的话,我用的是:底板和保护圈用的四颗M2*9单通,保护圈和摄像头支撑用的是M2*6双通,摄像头固定架竖板间用的18mm双通+俩垫片(因为没买到20mm双通的。。),两头用尼龙螺丝拧上。
桨就用Tiny7的,飞控只要是16mm的都可以,现在装机的也是Teeny1s。

网友:
性能怎么样?

楼主:
看视频呗,我在室内飞着感觉挺爽,爆发力比有刷好多了。。当然0705电机的动力还是没有1104那种级别的暴力毕竟那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视频呗,我在室内飞着感觉挺爽,爆发力比有刷好多了。。当然0705电机的动力还是没有1104那种级别的暴力 ...

哈哈,其实我也配了一套,今天全部付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其实我也配了一套,今天全部付款了

希望马上就能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啥软件打开的。。直接发出去做应该没问题的,对了板厚用1.5mm的。
尼龙柱的话,我用的是:底板和 ...

谢谢答复,准备去搞一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视频呗,我在室内飞着感觉挺爽,爆发力比有刷好多了。。当然0705电机的动力还是没有1104那种级别的暴力 ...

这在室外能飞吗?微风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在室外能飞吗?微风的情况下

还没在室外试过,感觉风稍微大点就会被吹走。。室外还是玩大点的机机吧

网友D(2017-08-17):
话说割一块底板大概多少钱啊,还有百度云里面的图纸怎么是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割一块底板大概多少钱啊,还有百度云里面的图纸怎么是空的呢

图纸不是空的啊,你用啥软件打开的?我一般会拼一些其他东西放满250mmX200mm大概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不是空的啊,你用啥软件打开的?我一般会拼一些其他东西放满250mmX200mm大概100

用的cad看图软件看的是黑的,给商家他也说是空的,就是百度云里面那个

网友:
空的用PC端看也是的

楼主:
我自己又下载下来看是好的,是不是线和背景都是黑的关系

网友:
果然...没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E:
准备按楼主的图纸去定制了,十分感谢!想请问下楼主,56mm双叶桨和tiny7的三叶小桨,哪款更适合这个15000kv的电机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备按楼主的图纸去定制了,十分感谢!想请问下楼主,56mm双叶桨和tiny7的三叶小桨,哪款更适合这个15000kv ...

56mm两叶好很多,但Tiny7 机架放不进

网友F(2017-09-22):
装好后,有称过空机重量多少克吗?看起动力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好后,有称过空机重量多少克吗?看起动力还不错

空机大概32g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