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发热的5.8G图传?

楼主(2017-07-08):
求推荐不发热(做梦),或者发热比较小的5.8G 400MW 600MW 图传。顺便问,2.4G 500MW发热如何?

网友:
真的是做梦!

楼主:
皆因,我弄了个350MW 的BOS图传,巨热无比,后来给弄了个散热片,这个图传重量14克,散热片重量25克,实在无法忍受。

网友:
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网友:
比较难啊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皆因,我弄了个350MW 的BOS图传,巨热无比,后来给弄了个散热片,这个图传重量14克,散热片重量25克,实在 ...

加风扇或者装到机身外
飞行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风扇或者装到机身外
飞行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请问加多大风扇合适啊,重量多少?有合适的,麻烦推荐下啊,小弟拜谢了。

网友:
早几年买的5.8G 400mw的发热很小  一个8频道民发射加8频道接收400元,现在图传便宜了好像没有以前的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多大风扇合适啊,重量多少?有合适的,麻烦推荐下啊,小弟拜谢了。

尽力覆盖
一般打电调上的有可以连带散热片拆下
车用电调就有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多大风扇合适啊,重量多少?有合适的,麻烦推荐下啊,小弟拜谢了。

你可以去看看欧姆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看看欧姆威

哦。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

祝你好运

网友:
600mw的832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
就目前的技术,图传要想不发热,或着发热很小,那基本不可能。

网友:
把图传外壳散热都拆了,发热的原件上用硅酮导热胶贴小一点散热面积大一点,高一点的散热器,然后把图传装在螺旋桨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