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请教一下电调问题!!!谢谢

楼主(2017-07-08):
好盈海王电调60A,跑了一块电换电池后,电机电调就收不到信号了,一直嘀  嘀  嘀   嘀  嘀的响,换电机。校准油门也不行~我想知道这电调哪里坏了。

网友:
不会是和v3一样掉程序了吧

网友A:
掉程序了,要是连不上电脑,只能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程序了,要是连不上电脑,只能返厂

你好,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可以加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