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响应问题

楼主(2017-07-08):
问一下大家,螺距响应慢怎么解决,有些人说调爆发力,爆发力的话螺距会超出螺距限制,有的动作刹车容易刹不住,我是用的MB和14SG,然后遥控器又没办法调螺距曲线,请问大神去何解决螺距响应慢的问题。

网友:
爆发力下压死翘啥叫螺距响应慢?

网友A:
你先提高转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提高转速看看

飞520,油门已经85了

网友B:
mb叫末端加速 想要螺距快把风格改成极限 油门在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叫末端加速 想要螺距快把风格改成极限 油门在90以上

我的mb全部极限,油门是电调支持的最高油门

网友:
转数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C:
85油门520桨螺距响应慢,这是什么螺距曲线啊。是不是陀螺仪十字盘加速度设置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油门520桨螺距响应慢,这是什么螺距曲线啊。是不是陀螺仪十字盘加速度设置过小。

额,mb没有十字盘加速度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mb没有十字盘加速度之类的吧

哦,MB没用过,我的意思是这之类的设置

网友:
设置里有螺距加速

楼主:
研究了研究MB的螺距加速,发现慢慢给螺距的时候螺距不加速,瞬间给螺距的时候螺距末端会加速。然后VB的爆发力不管快慢在螺距末端都会瞬间增大一点

网友:
居然有人说MB的螺距还响应慢。不要靠陀螺仪靠你自己的手和选用高压舵机去完成你所最求的快速把。

网友:
是不是飞机浮力太大了?换个420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