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讨论下静态模型转动态模型的可能性。

楼主(2017-07-08):
像小号手之类的静态飞机模型,加上动力设备,能飞起来不?不知道有人试过没

楼主:
以前做过一个小号手静态船模,里面还有小马达和螺旋桨,装上电池就能动,感觉再加上舵机就是一条不错的船模了。不知道静态飞机模型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加个电机,舵机,电调,接收机等就能上天飞?

网友A:
太重了,直升机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直升机可以尝试

确实啊,重量是个问题,不过现在无刷电机这么暴力,感觉动力挺足的

网友:
船,潜艇可以,飞机就不要想了

网友:
像真机的确是做的时候不考虑飞行需求,只考虑工艺,导致重量太大,失去飞行可能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啊,重量是个问题,不过现在无刷电机这么暴力,感觉动力挺足的

像真机的外壳都是玻璃纤维做的,如果用塑料,也是飞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真机的外壳都是玻璃纤维做的,如果用塑料,也是飞不起来的

我看有没有用3D打印的航模都能飞,估计是结构和重量上做了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真机的外壳都是玻璃纤维做的,如果用塑料,也是飞不起来的

我看有模友用3d打印的固定翼航模,也飞行的挺好的,不知道用的什么材料。估计结构和重量也做了优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