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每次飞完以后油管的油怎么办?

楼主(2017-07-08):
  如题:每次汽油机飞完后,本人都习惯把飞机油箱剩余的油抽走,但油箱到发动机的那条油管以及化油器还是充满油抽不走的,本地的大神就习惯把发动机打着,把那段油都烧完,他们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汽油会凝固出胶状物,对化油器不利,所以把它烧完。但据我观察,在烧这段油的时候,发动机很多时候都在贫油但很高速的状态,特别是快烧完的时候,这样对发动机岂不是更不利?请各位高手都说说看

网友: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无认为,要么天天飞或每周飞至少一次。
要么清理干净收藏。
就怕一个月不动,肯定出胶质物。

网友:
只要不下雨,我每周飞两次,从不清理油箱和油管,不知有影响吗

网友A:
每个飞行日的最后,都要把最后一点油烧掉。发动机插上点火器,按照1/4-1/3油门运行直至油料燃尽。中低速的贫油对发动机的损伤几乎忽略不计,但残余油料中的甲醇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对发动机产生锈蚀,长期存放后发动机零件可能锈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飞行日的最后,都要把最后一点油烧掉。发动机插上点火器,按照1/4-1/3油门运行直至油料燃尽。中低速的 ...

楼主说的是汽油发动机,不过感觉都是一样的,都是建议把最后一点油烧干净,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长时间不飞,这么做是应该的

网友:
最好别贫油运转,滴水穿石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吧,坚持每周一飞或两周一飞就不用管它

网友:
不是润滑油什么的么,下次一加油 自然就溶解了,我似乎没管过,哪怕一两年没用 气缸都粘死了,一加油进去一会儿就自己溶解了 多拨几次桨也就打燃了,磨合两分钟就烧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飞行日的最后,都要把最后一点油烧掉。发动机插上点火器,按照1/4-1/3油门运行直至油料燃尽。中低速的 ...

非常有道理

网友:
两分钟就烧干净

网友:
习惯性得把油抽干净,只是抽的时候注意一下,油泵功率不要太大,要不油箱容易变形

网友:
直接油泵抽走

楼主:
是用油泵抽走,但这只能抽走油箱里面的油,油管里面的抽不走的

网友:
这些问题都不用想,没装汽油机那吧?装了你就知道了,勤快的飞完把油抽回油桶,犯懒的就留在油箱里,半年以后直接用。哪有那么多事。

网友:
我是烧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油泵抽走,但这只能抽走油箱里面的油,油管里面的抽不走的

油管里的关闭发动机风门,直接吸到发动机里

网友:
你开车回家之后把车停好还要把油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