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教侧钟摆手法问题

楼主(2017-07-09):
我飞700跟600。 飞700的话用模拟器里的手法做侧摆就可以做也不会掉高。600如果用模拟器的手法飞。 不仅掉高。还甩尾。被迫无奈之下用调小螺距的办法。现在正负就10度飞。这样在做侧摆的时候才不会甩尾。不是掉转引起的。这听的出来。所以估计还是手法问题。所以我想问下。做侧摆是先打副翼动作让飞机侧过来 然后用负螺距和反方向副翼动作将其拖回。然后就开始重复这个动作让飞机摆起来。 我飞模拟器副翼左右都是打满了配合螺距。但真机这么飞感觉飞机很吃力。 爆浆声很大的感觉。所以做侧摆到底只要用到多少的副翼和螺距啊

网友:
你飞600侧摆不掉转但是甩尾,是设置问题,不知道你用什么陀螺,再调试调试。另外关于手法问题,不知道楼主定点翻过关了没,各个方向连续定点翻是基本功,要好好练习,对螺距控制很有帮助。模拟器里的飞机和真机状态是不一样的,飞凤凰的话用老600n试试,别的模拟器的话调低发动机功率,飞机太暴不容易找到螺距控制的感觉,动力过剩把错误的螺距控制掩盖了。练习侧摆一般从正飞机头朝右侧位悬停开始,向飞机右侧翻180度,稳住,再翻回去,逐渐加快,其实不用太强动力就能摆起来,当然动力越强,就越可以快速小幅度的摆,动力弱,摆快了容易掉高,只能大幅度慢摆。还有在侧摆过程中如何修正的问题,以机头朝右为例,飞机向你的左右方向横移,用尾舵修正,飞机旋翼面没有对准你,打副翼的过程中用升降舵修正。以上是个人总结,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网友:
你飞模拟器副翼打满,这个也没问题,重点是螺距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打螺距的幅度和时机,螺距需要配合副翼,而不是副翼去配合螺距,你可以试试螺距稍微滞后一点,因为很多人怕掉高度,所以打螺距都会提早。侧摆究竟要用多少副翼和螺距,正常飞肯定都不是打满的,因为飞的过程中你肯定会去调整的,如果你每次都打满了,那需要调整及救机的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
学习,小鸡飞手法更重要

网友:
听到爆浆声后再打螺旋总距 此前一直靠循环螺距维持

网友:
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
跑尾巴都是逼死电机掉转跑的

网友:
练吧,练习1000个起落就是闭着眼都能摆

网友A:
打螺距的速度再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螺距的速度再快些。

摆过来再摆回去的时候爆浆声好大  有时候就是在爆浆声很大的时候尾巴会甩一点 导致心理阴影螺距不敢给大  就是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螺距的速度再快些。

恕我直言 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以鄙人愚见 打螺距速度快慢取决于机型和动力配置
比如sab700 打螺距应当快些 sab700比较灵敏 螺距 螺距响应立竿见影 快速摆动有助于定高
再比如kds5.5 并非敏捷 慢一些打螺距对高度的维持更好

网友:
这个技术问题怎么说呢。的确机型 动力 舵机都有关系。我个人的手法是。先起副翼,看机到一定倾斜程度就给螺距。螺距的大小的确是要 看机和动力才能掌握。如果问要给多少或是什么时候给很难解释。比如你打了副翼后飞机已经往你打副翼那个方向跑了 这时候就应该给反螺距和反副翼了。同样另一边也是这样。侧摆的大小快慢都跟打杆的速度螺距的大小有关。我副翼是打满的。螺距看动力和侧摆的范围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