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17-07-09):
如题,之前挺好的,后来为了重新走线,重新装机了,设备啥的都没变,但装机的时候图传莫名的烧了一个模块,导致图传输出端由11v变为2v,而拍照控制模块要11v供电,所以出现了问题,我学医的对电路不是很了解,但问题我已经花在图上了,请大家解决谢谢。

网友A:
会不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短路

现在有图像,就是不知道,信号线的地线是怎么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图像,就是不知道,信号线的地线是怎么走的?

度娘

网友B:
图传两个负极是通的,信号地线就是你说的1号线。

网友:
图传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两个负极是通的,信号地线就是你说的1号线。

偶 我也觉得是,那谢谢了!另外问一下,电路班上的gnd都是相通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 我也觉得是,那谢谢了!另外问一下,电路班上的gnd都是相通的么

是的,个别数模转换板会用小电感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高频信号。

楼主:
偶 好的,谢谢,那共用地线会有啊好的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个别数模转换板会用小电感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高频信号。

偶 好的,谢谢,那共用地线会有啊好的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