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TORO电调与好盈电调对比(懂的老魔友请进)

楼主(2017-07-09):
从品质与工作状态来对比,请问老魔友,这两个牌子的电调哪个更胜一筹(DIY多轴,12S使用)。谢谢

网友:
传闻是T的电调就是好盈的,有待证实
实际用起来觉得,T的设置比较简单高效些
好盈的麻烦,多旋翼电调调参麻烦,现在不敢确定的就是好盈的v4多旋翼用能不能用调参软件
最爽的还是dji。。。价格高的一bi

网友:
吃瓜群众....

网友A:
实际使用起来没有多大的差别 ,T-motor的电调实际上要比好赢的轻一点,而好赢的有deo功能(不知道新出的T-motor电调有没有这个功能,还没时间看),理论上要更省电,但是用起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起来没有多大的差别 ,T-motor的电调实际上要比好赢的轻一点,而好赢的有deo功能(不知道新出的T-mo ...

据说T-M要出FOC电调,具体销售时间不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T-M要出FOC电调,具体销售时间不详

好赢也要出,不知道foc的兼容性怎么样,反正dji的foc电调驱动不了U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也要出,不知道foc的兼容性怎么样,反正dji的foc电调驱动不了U8

好盈已经出了,一个是v3,一个是v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盈已经出了,一个是v3,一个是v4

V3我在用,貌似不是fo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我在用,貌似不是foc的

V3应该是吧?
http://www.hobbywing.com/cn/cate ... mp;filter_attr=9283
左边的应该就是V3,右边是V4,不知道好盈这两款电调能不能与T-M U8lite 150KV的电机搭配起来使用
http://store-cn.tmotor.com/pre_sale.php?id=53

网友:
引用 楼主:
V3应该是吧?
http://www.hobbywing.com/cn/category.php?id=135&filter_attr=9283
左边的应该就是V3, ...

我买的不是foc驱动的,foc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购买之前和厂家确认,朋友加个微信认识下把

网友:
是好盈ODM的

网友(2017-08-14):
FOC电调需要对应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机匹配不同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T-M要出FOC电调,具体销售时间不详

你要匹配什么电机?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B:
你要匹配什么电机?

你是厂家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