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图传。

楼主(2017-07-09):
天线类似于433与竹节天线合体。
视频是
《我爱发明》 20170708 空降奇兵

网友:
适用于远距离的模拟视频信号传输?这么长的天线应该是低频的。不怕被干扰??还是糊弄领导的?

网友:
FM 电视信号?

网友A(2017-08-30):
延时2秒的淘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2秒的淘汰品

请问应该怎么称呼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