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首飞成功!发视频

楼主(2017-07-09):
今天小胖首飞,手抛,非常轻松的就飞起来了,没装起落架,直接滑降,按照惯例报一下配置
电机:2814 900KV 桨10X7寸
电池:18650 9600mah/航模锂电8000mah
相机:RANCAM2
飞控:切糕U22
433:切糕433
图传:博亚威 600mw
起飞重量:用18650电池1.8KG,航模锂电2KG

我上一台载机是FX61,感觉飞翼有个缺点就是不够稳,有点晃,但是翼展大,升力大,可以飘得很慢。
小胖感觉就是快,巡航和飘降的速度都比61快不少,今天顺风也是破百的速度,如果没风,估计也得60左右的速度吧,但是稳,大风天都能飞得稳稳的,相机画面不会像飞翼这么晃
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小胖重心可调整空间比较大,前后移动电池就行了,FX61的话电池位置基本定死,如果重心不对,想通过移动电池来调整重心几乎不可能,因为有一根碳杆顶在那儿

如果看不了直接打开链接吧

下面是图

网友A:
实时图传吗?还是飞机挂录像机?

网友B:
这不是我的买家吗,哈哈

网友:
成都还能飞吗?

网友C:
川A牌照而已,视频上看根本不是成都,成都哪来这么宽的河?成都的河都是小水沟形式的

网友D:
这相机给力,顺滑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川A牌照而已,视频上看根本不是成都,成都哪来这么宽的河?成都的河都是小水沟形式的

租的外地牌照的车子,所以车牌号我都懒得打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相机给力,顺滑不跳

桨平衡和减震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我的买家吗,哈哈

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租的外地牌照的车子,所以车牌号我都懒得打码

哈哈,我就说不可能是成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图传吗?还是飞机挂录像机?

视频是摄像机录的,实时图传是摄像机AV输出的

楼主:
这儿不是成都

网友:
这是哪里的飞厂

网友E:
飞机还是有点不是太稳,左右晃动,我用的APM飞控感觉比你的画面稳,,看看你的机舱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还是有点不是太稳,左右晃动,我用的APM飞控感觉比你的画面稳,,看看你的机舱布局

可能是因为当天风大的缘故吧,如果风不大的话应该会更稳

网友F:
用18650电池1.8KG时,能飞多长时间?也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18650电池1.8KG时,能飞多长时间?也想入一个

当时我飞了50分钟,下来还有差不多3.5伏单节,飞一小时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还是有点不是太稳,左右晃动,我用的APM飞控感觉比你的画面稳,,看看你的机舱布局

补个布局图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G:
想问下重心在哪里?

网友F:
图传:博亚威 600mw,保守能飞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博亚威 600mw,保守能飞多少距离?

最远飞过10+KM,要说保守,我觉得再不济也能飞个7KM+吧,不过前提是用鹰眼旗舰版+枫叶小平板,其他的接收或者天线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效果了

网友F:
谢谢,不知用双菱天线效果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不知用双菱天线效果会不会更好。

我也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重心在哪里?

重心可以以主碳杆的那个固定内六角螺丝为准

网友(2017-08-09):
引用 网友F:
谢谢,不知用双菱天线效果会不会更好。

AOMWAY 500MW,就是评测那款600MW级别功率最小的发射机,双菱天线,我飞了13KM,几乎无雪花

网友:
厉害了  景色不错,话说  河好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