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70前后翻的时候,尾巴晃悠,但是上下猛打螺距,尾巴锁得很好,是咋回事呢?

楼主(2017-07-09):
最近在调试570,陀螺仪是mb,发现前后翻的时候尾巴会晃悠,但是上下垂直猛打螺距尾巴却锁得很好,这是为啥呢?按理说上下猛打螺距的负载更大呀,为啥前后翻的时候尾巴会晃悠呢?求各位老大给分析分析提点建议~谢谢大佬们~
配置是4025 550kv 12s电池 凤凰120电调 定速2400 螺距12.5度 舵机是kst805x mb的反扭力补偿已经开最大了,尾巴感度也已经高到快发抖了,求大神们给出高见!谢谢!

网友A:
十字盘感度调低点试试~~570尾巴很好的~~

网友B:
570有时翻滚时尾巴会有共振,时有时无!

网友C:
高级设置所谓感度调高! 控的锁尾感度降3-5!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感度调低点试试~~570尾巴很好的~~

机体没有晃动,应该和十字盘感度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设置所谓感度调高! 控的锁尾感度降3-5!再试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0有时翻滚时尾巴会有共振,时有时无!

不像是共振,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共振应该整机都在抖~

网友D:
感度太高了。3D模式比航线感度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太高了。3D模式比航线感度稍低点

感度高不应该是那种高频抖动吗?晃悠也有可能是因为感度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度高不应该是那种高频抖动吗?晃悠也有可能是因为感度高了?

最好能上个视屏看下,说下配置,定速多少,螺距以及曲线等。最重要的检查尾巴有无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能上个视屏看下,说下配置,定速多少,螺距以及曲线等。最重要的检查尾巴有无虚位。

配置已经说啦~螺距曲线是直线,我下午去拍个视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像是共振,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共振应该整机都在抖~

不是机身都你留意一下某些情况下尾垂会震几下然后恢复,我换了升级件后就没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机身都你留意一下某些情况下尾垂会震几下然后恢复,我换了升级件后就没这现象

噢你说这个现象,低转速的时候我有遇到,然后提升了转速后就不会遇到了

网友E:
循环螺距补偿调调
高了低了都会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循环螺距补偿调调
高了低了都会不稳

这是个什么参数?mb里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什么参数?mb里有吗?

MB吃透了不会出现这毛病的,我有朋友就是570配的MB,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吃透了不会出现这毛病的,我有朋友就是570配的MB,很好用的

我的450l配mb也很爽,所以就很纳闷。补偿只有升降舵补偿和尾陀螺反扭力补偿,循环螺距补偿是啥呀?反扭力补偿我已经开最大了,升降舵补偿好像不是控制尾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吃透了不会出现这毛病的,我有朋友就是570配的MB,很好用的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对,肯定是循环螺距方面的设定有问题,虽然没有循环补偿这个选项,也有可能是我循环螺距设置得不合理,我重新设置循环螺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感度调低点试试~~570尾巴很好的~~

试了,没用,还有别的原因吗,崩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吃透了不会出现这毛病的,我有朋友就是570配的MB,很好用的

刚才又调了一次循环螺距,6度,蓝灯,飞起来依然是前翻的时候尾巴会逆时针晃悠一下,再晃悠回来

网友F:
你是PLUS版本嗎

請把反扭力補償關掉

我兩台都是關掉反而比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调了一次循环螺距,6度,蓝灯,飞起来依然是前翻的时候尾巴会逆时针晃悠一下,再晃悠回来

j灯调调,尾巴机械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j灯调调,尾巴机械调好

J灯又调了遍,6度蓝灯没问题,尾巴机械又检查了遍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PLUS版本嗎

請把反扭力補償關掉

嗯我的是plus。这样子的吗,我明天再试试看,还有这种操作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是plus。这样子的吗,我明天再试试看,还有这种操作的吗…

你信不~换VBAR  P毛病没有~同570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信不~换VBAR  P毛病没有~同570飘过

vb也有,一开始就装的vb,然后才拆了换mb,vb接灰中……vb手感太柔啦,vb行云流水,mb稳中带爆,还是喜欢mb。我450L上mb用着一点毛病没有,真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b也有,一开始就装的vb,然后才拆了换mb,vb接灰中……vb手感太柔啦,vb行云流水,mb稳中带爆,还是喜欢 ...

我的vb id1会 会抽一下然后就正常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H:
其实吧 翻的时候螺距由正变负 尾巴反扭力也会跟着变一下 这个东西吧~是个矛盾体 调低了猛拉螺距 尾巴偏的厉害,调高了就你这样。 所以,不要纠结了 一点点没关系啦~我现在都当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吧 翻的时候螺距由正变负 尾巴反扭力也会跟着变一下 这个东西吧~是个矛盾体 调低了猛拉螺距 尾巴偏的 ...

我把反扭力关了,现在尾巴跟棍子一样硬…mb的这个反扭力补偿真是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PLUS版本嗎

請把反扭力補償關掉

太感谢了!我照你说的把反扭力关了,尾巴锁得跟棍子一样!看来plus版本的这个反扭力补偿有毒啊,我另一个3.0版本的mb就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照你说的把反扭力关了,尾巴锁得跟棍子一样!看来plus版本的这个反扭力补偿有毒啊,我另一个 ...

這個問題很有趣

朋友也幫我問了原廠
原廠說開才有補償會比較好
然後原廠提供廠機手的設定資料給我們參考
結果~~~資料中補償也是關掉的

PLUS沒啥問題~~就這部分令人費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問題很有趣

朋友也幫我問了原廠

看来是厂商设计时考虑得欠周到了,很有趣的bug!我还有一个3.0的mb在用,老版本mb的补偿就没问题,打开补偿以后尾巴像棒棒一样硬!看来这算是plus的一个软件漏洞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厂商设计时考虑得欠周到了,很有趣的bug!我还有一个3.0的mb在用,老版本mb的补偿就没问题,打开补 ...

原来是这张啊,我的一台500L就是因为锁尾问题一直闲置,下个周末去试试这坑爹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是这张啊,我的一台500L就是因为锁尾问题一直闲置,下个周末去试试这坑爹的BUG

你的mb也是尾巴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