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舵机完美配合k120

楼主(2017-07-09):
(无正文)

网友:
是不是9251?

网友:
还是喜欢蓝剑金属齿

网友:
高度和重量都不一样吧

楼主:
差一点,调整下就好了

楼主:
这一个才19元

网友:
高了一点 需要调整下 但是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一点,调整下就好了

最大的问题是固定不好吧

网友:
银燕的就不评论了

网友:
这个舵机很好。 可以扛住炸4次。  蓝剑金属也就这么回事。寿命也不长。现在我也在用这个。很好

网友:
3个舵机多少钱

网友(2018-01-26):
楼主,9251的舵机齿有的换吗?

网友:
我也刚刚换了,这舵机高了一点。
后面舵机的固定螺丝要加垫片。问题不大,简单解决。前面没有固定问题
拉杆要缩短。

刚刚飞了一下,不知道是否我的十字盘没有弄的完全水平,飞机有一点点晃动,但是不严重,没有影响飞行。忘了新的时候用原装舵机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
9251这个舵机性能可以,推力,速度,行程,反应,重量,各项性能都不错,只可惜塑料齿轮还是不耐炸。最疼蛋的是找不到替换的齿轮,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