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翻滚后失控吗?

楼主(2017-07-10):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就是飞机翻滚后姿态失去控制然后自由落体,以前遇到过一次用郎宇的电机,翻一次失控一次,后来换了其他电机就好了,现在几台机也是偶尔就出现这个情况,实在找不到原因,请问有人遇到过吗?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间歇性的

网友B:
桨没有变距,怎么翻滚的?玩3D?

网友C:
用的是不是BLS固件的电调?如果是,就在电调设置里把温度保护关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插头松了

网友D:
刚装的130也出现这个问题,发现是拉大油升起来,收油,升降翻,接着重启出现刚通电的画面,就失控落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装的130也出现这个问题,发现是拉大油升起来,收油,升降翻,接着重启出现刚通电的画面,就失控落体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电调的问题,换电调直接OK,你可以说出是那家的电调了
如果不想换电调也有方法搞定,那就是把刹车关掉

网友E:
说实话,DIY的机出现问题的机会很大的,由其是用一些便宜的东西,便宜有便宜的道理的
再一个就是DIY每个部件的配合没法全部测试到,
所以建议如果想DIY那 就整那些非常成功的配置方式

网友:
绝对电调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供电因为离心力作用掉电或者导致飞控BUG之类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不是穿越机,是450四轴!直接掉下来

网友:
啥情况啊这是?

网友F:
我见过是PID参数问题

网友:
估计翻滚时候电流过大,某个地方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不是BLS固件的电调?如果是,就在电调设置里把温度保护关了

是这样吗?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是PID参数问题

pid参数有关,我也怀疑是电调的原因,我把翻滚速度设置的很快,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间歇性的

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没有变距,怎么翻滚的?玩3D?

翻滚并不是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装的130也出现这个问题,发现是拉大油升起来,收油,升降翻,接着重启出现刚通电的画面,就失控落体

刚通电的画面?那你是连图传摄像头也重启了吗?那应该是供电方面出现问题,极有可能是分电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把飞控恢复了一下。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滚并不是倒飞

是360度?

网友:
想发个我失控的视频的  发不出  你是不是空气模式的怠速设得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DIY的机出现问题的机会很大的,由其是用一些便宜的东西,便宜有便宜的道理的
再一个就是DIY每个部 ...

表示不敢认同

网友G:
LZ的问题和我的相似啊!我今天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的机子翻跟斗,慢翻无事,快翻立马抽筋炸机,后面我重新刷固件,原来这个用的是BF3.1.0,我刷了3.1.7之后,今天试飞试翻,发现问题解决了!LZ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问题和我的相似啊!我今天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的机子翻跟斗,慢翻无事,快翻立马抽筋炸机,后面我重 ...

对对,我就是快翻就抽,慢翻没事,你新固件是不是翻滚速度慢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对,我就是快翻就抽,慢翻没事,你新固件是不是翻滚速度慢了呢?

翻滚的灵敏度是可以调的,你先刷下固件,重置一下飞控,看看问题还在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翻滚的灵敏度是可以调的,你先刷下固件,重置一下飞控,看看问题还在不在。

翻滚速度用PID可以调,我现在新固件怎么翻都无事,多快都无事。

网友:
大佬大佬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