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从哪些下手修?????视频来了

楼主(2017-07-10):
高手指点。

网友:
点进来视频没了

楼主:
不知怎么没了

楼主:
我从传我从传我从传我从传我从传我从传我从传

网友A:
1、检查虚位。重点是主轴横轴不能摇晃,副翼拉杆不能松动。
2、拆大小桨,推油门,检查抖舵
3、排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虚位。重点是主轴横轴不能摇晃,副翼拉杆不能松动。
2、拆大小桨,推油门,检查抖舵
3、排振。

主轴新换的,虚位有点

网友:
横轴检查没有?拉杆间距检查没有?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拆了从新装一遍吧

网友:
这都小问题,横轴主轴一换,十字盘调平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