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指怎么练成一指禅了

楼主(2017-07-10):
模拟器练着练着 成一指了 感觉一指翻的 还挺准

网友A:
一指快,二指准。

网友:
俺一直一指蝉,二指感觉很别扭,估计改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指快,二指准。

我的一指 左右上下打杆 可以按照遥控里面的阻尼 打的很直 二指就不行 翻完需要修正

网友:
我用一指打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指 左右上下打杆 可以按照遥控里面的阻尼 打的很直 二指就不行 翻完需要修正

那是你还没习惯,练练就能改过来,一指最大的问题是打滑。

网友:
感觉一指比较灵活,习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还没习惯,练练就能改过来,一指最大的问题是打滑。

主要是我还感觉我的手指比较短

网友B:
我也一指,打滑,所以刚下单了个双层头的摇杆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据说二指准 一指快

网友:
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指,打滑,所以刚下单了个双层头的摇杆头,不知道行不行

杆尖和手指 之间打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二指准 一指快

该用几个手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二指准 一指快

一指的比较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杆尖和手指 之间打滑吗

我是左手油,右手现在没问题,一指也不是只用指尖,指肚包括到拇指关节处打舵都会用到,只是现在胡乱自旋翻的时候左手指尖容易滑脱摇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还感觉我的手指比较短

手指短,可以改短摇杆,限制行程。或者利用手腕的活动性,手掌不要按在控上了。

网友:
个人感觉二指禅要准,不过很多大神还是一指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短,可以改短摇杆,限制行程。或者利用手腕的活动性,手掌不要按在控上了。

这个怎么改短呀

网友:
油王就是1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