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想弄个小鸡休闲玩玩,入手哪一款呢?谢谢!

楼主(2017-07-10):
本人一直玩450,现在天太热,想弄个小鸡在院里休闲飞飞,想请教大家哪一款小鸡稳定,好飞?现在考虑的有3个:亚拓150,伟力V950,伟力K120,请教大家入手哪个比较合适不后悔?哈哈!谢谢大家了!

可能我没说清,怪我,我飞450,水平是会了倒飞和翻滚,现在是想在我家楼下的院里休闲飞飞,不是在屋里飞,再次求大家推荐合适的飞机!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3选1建议120。但我推荐110

网友:
120易坏,亚拓150x好些吧(我没飞过,我有110,120)

网友:
别买v950.塑料十字盘,那是个完蛋货,垃圾

网友A:
450都可以在阳台上飞,院里更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都可以在阳台上飞,院里更轻松了

室内飞450压力太大了。。。

网友:
伟力110,严重推荐!
来自微站

网友:
模拟器吧,小鸡实在麻烦

网友:
建议 120 推荐110

网友:
推荐伟力110

网友B:
为啥都推荐110,我也想买新机,求大佬指点... 110哪里有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都推荐110,我也想买新机,求大佬指点... 110哪里有优势吗

因为皮实,草地“随便炸”,捡起来就飞。

网友:
亚拓150就是坑,配件贼贵

网友C:
屋里飞的话,我建议:模拟器
lz说的三种我都飞过,此外还有停产的华坑的mini cp,澄星的6050等等一大堆我都飞过,但是,依我现在的水平,不谈高手至少比楼主这种目前只飞450的要好一丢丢。屋里爽飞还不炸需要多大的地呢?你家要是层高10m以上,面积80平左右的篮球场那样大的空余空间可以。不能有任何硬质家具,桌子椅子电视冰箱等等都是让你返厂的罪魁祸首,地还得是个草地一样软。可能嘛?不可能。当然哦,有高手的视频,那人家也不能保证客厅10起落都不炸啊。你屋里飞一下午10起落得有吧,一下午就得返厂,返厂一次半个月。自己考虑。
新手没飞过微型机的更加别说了,小机贼得一塌糊涂,150x好歹有自平,那个自平得自己调,调的不好就是一键炸机。其他的具体效果,我都只是调试自平,但从来不用自平飞的啊,3d模式速度相似。所以新手悬停能10起落不炸机都是个难题。也就是和上面说的类似,玩一下午就返厂。
我刚买一架150x,有了以前那么多的教训,我决定室外草地飞。
如果三款一定要挑,k110动力小,适合练习悬停,k120动力和150x一样,不过各种麻烦,我学弟到今天没起飞,要省事,又想暴力飞,150x。
炸机成本如何呢?记得炸机前熄火而且室外草地飞而且不飞高不飞远不会失控丢飞机提控回家的前提下,基本为0,顶多头罩坏。
炸机前不晓得熄火的,自己面壁去。
非要作死室内飞的成本,自己算,150x和450比都贵,120稍微便宜一点点,110仅次于120,都堪比450。

网友:
室内飞450声音太大了

网友:
我的110接受部分热不稳定,常常飞时失去控制,红灯闪,对不上频,停下来过10分钟又能对上频了

网友:
不考虑成本,推荐150X

网友:
休闲玩玩还是110吧,我3个110轮着飞,啥动作都敢练(除了钟摆动力不行),掉草地上捡起按紧大齿就飞,飞120紧张,比450级还费神,小鸡一是耐摔,二是休闲不用飞得那么谨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屋里飞的话,我建议:模拟器
lz说的三种我都飞过,此外还有停产的华坑的mini cp,澄星的6050等等一大堆我 ...

为什么返场……都是买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返场……都是买配件

小机问题多半是板子问题,坏个桨啥的我会说返厂?动不动蓝牙天线掉了,要不电调烧了,要不陀螺仪歪了,这个你能买配件修?

网友:
同样尺寸的机,动力越小越耐炸。

我飞过的机最耐炸的是hcp80,因为几乎没什么动力,70油根本翻不过来。如果配合大螺距低转速,不切熄火撞墙也没问题,但空心杯根本没动力,拉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屋里飞的话,我建议:模拟器
lz说的三种我都飞过,此外还有停产的华坑的mini cp,澄星的6050等等一大堆我 ...

150的陀螺仪能用在100s上面吗?100s的耐炸程度相当可以,不切熄火炸草地只爆大齿盘(草必须比较高)

网友:
苦练模拟器,来日直接上450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机问题多半是板子问题,坏个桨啥的我会说返厂?动不动蓝牙天线掉了,要不电调烧了,要不陀螺仪歪了,这 ...

那也可以买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可以买配件

就好比150x蓝牙天线掉了,你是花几十换个天线呢,还是买个板子用几百呢?

网友:
家里飞 确实没意思 还不如打游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休闲就上911-2吧

网友:
为什么没人推荐小暴龙hcp100s呢

网友:
要性能 必须150X 要性价比就XK120了或者HP100S

网友:
玩450就不要考虑小飞机了,考虑大飞机提高技术

网友:
飞过110、k120、150、150x、hcp100s、v120,
110绝对不要考虑了,动力太弱,150太太太贼,100s也一样贼手感不好,
k120和150x对比的话k120稳一点,150x贼一些但精度高很多,炸鸡的话150x贵很多。
v120比上面的大一圈,不算同级别,而且不改不好飞,
v950没飞过,看参数基本上算200的机器。
钱包鼓的话上150x,休闲k120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