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安装调试

楼主(2017-07-10):
以前一直玩有副翼的450,现在打算升级无副翼。设备已经采购好了,但是不会调试想请大家帮帮忙,或者有以前类似安装调试的帖子可以告诉我一下链接非常感谢。遥控器t8fg K8陀螺仪 机身yt450sport(最老款的) 旋翼头是飞跃的fbl,完全没接触过3轴 遥控器也搞不太懂。谢谢帮忙

网友:
百度搜vbar调试手册

网友A:
有副翼的是不是只需要调尾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是不是只需要调尾巴吗

看清楚。。。飞跃的fbl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飞跃的fbl头。。。

嗯,我的意思是指以前都是有副翼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调整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的意思是指以前都是有副翼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调整尾巴

是的有副翼只需要调单轴陀螺仪

网友:
MB的我到是可帮手下,V8就没有用过

网友B:
论坛里搜到过相关的帖子,Vbar 调试。
我没看帖子,完全按照步骤来,飞机也能飞起来,然后再慢慢调手感和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搜到过相关的帖子,Vbar 调试。
我没看帖子,完全按照步骤来,飞机也能飞起来,然后再慢慢调手感和其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