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双涵道F14组装过程。交流一下。

楼主(2017-07-10):
整理出来个金属双70涵道,选一架想了好久的飞机组装。F14。散件版本先给大家上几个散件图。

因为是散件,缺少很多配件要自己动手做。
第一步现在起落架和变翼舵机座。

这里变翼舵机座做短了要注意一下。应该做到底。给大家加个图片看一下。

有点乱,但是还能看出应该做多长。因为还要起到龙骨的作用。EPO的机身有点软要用这个龙骨加强。
下面开始装后起落架收放舵机和起落架。

因为起落架舵机和起落架之间缺少连接件,所以直接把收放舵机的轴拆下来直接装起落架。
接下来装变翼系统了。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变翼系统和机翼是一起装的。机翼上的两个原木片也要自己做一下。
再下来装前起落架。现在流行的有两个方法,都试一下因为前起落架空间太小所以最后选择钢丝链接了。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起落架安装结束。在下来就是装涵道了。

因为原来有个一拖二的电调所以直接装上了。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电调不支持6S电池。所以后来换了两个电调。

接下来安装下壳体。下壳体上有8个小木片也是要自己做的。

接下来装平尾,因为是三角翼混控,全动平尾所以要装两颗17克金属舵机。也不知道带不带得动,毕竟还没试飞。

到此飞机基本组装结束。最后把涵道盖,盖上就好了。
最后就是上色涂装。喷漆。

机身喷涂好后等干,在喷座舱和垂尾。

整体完成。有时间去试飞一下。
最会提一下因为涵道是现成的两个涵道,配不到刚好的反桨所以涵道是同方向旋转的。如果大家没有涵道最好是购买一个正向一个方向的涵道。

楼主:
等有时间首飞了再给大家上首飞视频

网友A:
不错的 就是这些小配件 如底座什么的 自己没工具不好搞

网友B:
这epo怎么喷漆呢?是谁家得漆啊,我也想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epo怎么喷漆呢?是谁家得漆啊,我也想喷呢

自喷漆直接喷的。五金市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 就是这些小配件 如底座什么的 自己没工具不好搞

可以搞啊就是麻烦点。3MM的夹层用美工刀就能割下来。

网友:
这要什么电池才能伺服得了

网友C:
猎鹰王的f14,不知道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猎鹰王的f14,不知道好不好飞

就是三角翼混控和KT一样的。只要重心没问题应该好飞的。飞翼的双80有副翼和襟翼的,上面有混控板买不到。

网友:
好帅的飞机,

网友C:
自喷漆也是要看泡沫的,有的行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喷漆也是要看泡沫的,有的行有的不行

是的EPS的可能都不行会溶解。高密度EPO没问题。我就直接喷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今天给飞机加了两个偷气口。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喷漆直接喷的。五金市场买的。

不腐蚀啊?

网友:
现在玩具都用epp了 还是epp好 简直是金刚不坏之身

网友:
非常棒, 就是涂装是不是太简单了,应该上骷髅涂装的。

网友:
玩f14的绝对是情怀。。。变后掠以后飞行速度估计更慢了

网友D:
猎鹰王的F14,我也买了一个空机,整研究着装机,我有俩正反向70涵道,正合适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不知道飞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猎鹰王的F14,我也买了一个空机,整研究着装机,我有俩正反向70涵道,正合适

我的涵道配不到反向风扇

网友E:
帅得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帅得一逼

网友(2017-08-09):
这个飞机装完全重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