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锁尾电机改无刷

楼主(2017-07-10):
问一下有没有哪位老鸟用亚拓150或驰远100s的锁尾电机改过

网友:
肯定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

能发下图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下图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发下图片么

我用银燕6a刷了bl驱动,电调支持2s而且很轻

网友B:
請问尾无刷电調的PPM訊号接那兒?

网友:
问一下,主无刷11000kv尾无刷8000kv可以没?能锁尾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问尾无刷电調的PPM訊号接那兒?

mos三个脚,左下脚

网友:
如果把电调的信号线接在原尾电机插座上可以没。只接一根电调信号线。

网友C:
挺好的,轻了不少,重心也不会偏后了,我换了1418电机,比原装电机重了3克,还有实心主轴,改完后居然比原厂还要轻

网友D:
改过之后好飞吗?手感有何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过之后好飞吗?手感有何不同?

主要是免得空中不定期死电机,手感嘛,刷了bl程序已经很接近空心杯的操作手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免得空中不定期死电机,手感嘛,刷了bl程序已经很接近空心杯的操作手感了

我看你不是用原电板改的呢,尾电调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不是用原电板改的呢,尾电调用什么型号的呢

前面说过吧,用银燕6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过吧,用银燕6a

原120的主板可以改不?信号线还是mos管那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120的主板可以改不?信号线还是mos管那脚么?

应该是,刷程序稍微麻烦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银燕6a刷了bl驱动,电调支持2s而且很轻

请问你的主电机是重新绕过的日吗,用多大线径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刷程序稍微麻烦点

电调取电是主板上面那个5V电压那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调取电是主板上面那个5V电压那个么

不是,主板电流不够,直接从电源处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主电机是重新绕过的日吗,用多大线径的?

可以用0.18双线绕6圈,也可以0.31单线绕

网友G(2017-12-28):
今晚直接在电池座取电,用山寨xp7a电调,未接信号线时尾电调尾电机正常,刷bl10.4正常,接信号线立马炸电调,还着火,不知原因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晚直接在电池座取电,用山寨xp7a电调,未接信号线时尾电调尾电机正常,刷bl10.4正常,接信号线立马炸电调 ...

這厲害了
有圖看看嗎?

网友(2018-09-07):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轻了不少,重心也不会偏后了,我换了1418电机,比原装电机重了3克,还有实心主轴,改完后居然比原 ...

给力.我也想学习下110可以改不.

网友:
改了不能隨便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