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500电动直升机,换装DIY碳纤维尾拉杆。简单。

楼主(2017-07-10):
最近 只能在 室内:飞 700 汽油直升机,和 500电动。
有一个 KST 的 BLS505 中型无刷舵机 算是 高档货了。

这次终于下决心:买来 外直径2毫米,内直径1毫米的
——空心碳纤维杆,还真不错,强度很好。。便宜。

拆下原机的2毫米 铁质尾拉杆,塑料球头扣 正好将就用,
螺旋插装进 2毫米空心碳管、很紧实,再对点AB胶粘牢
【注意一定要:穿好尾拉杆的 固定扣,才能装另一端】
而且还要注意:塑料球头扣的 阴阳面要匹配再上AB胶。。

一会下班,就可以 飞一飞。超轻 尾拉杆 的锁尾效果了

网友:
飞机太大了,室内还是飞模拟器吧

楼主:
700 确实 只敢 离个地 而已。

500 倒是 可以悬停之类,刚才 试飞 感觉:

锁尾 是要 “干脆” 一些 了 。。。

网友:
这也能有明显的差别。

网友:
室内飞大机的话,站在门后飞吧....

如果把所有舵机都换成高档舵机的话,操纵手感会有巨大提升

网友A:
兄弟你这斜盘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斜盘用的什么舵机

  先回复 4楼:顺便 搞紧了 尾舵机 的 球头 。
所以:还是 有点“定感”,没那么 “肉”了 。。
——————————————————————
斜盘:用的 银燕 EMax ES9257 据说是 空心杯 的。
这个舵机力量比较小、速度一般,价格 算便宜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回复 4楼:顺便 搞紧了 尾舵机 的 球头 。
所以:还是 有点“定感”,没那么 “肉”了 。。 ...

中型舵机选择的余地太小了,9257力量比其他的中舵小很多只有2.5kg飞500够么?除了这个舵机我还真没找的更大众的练习舵机,只有标舵比较普及

网友:
咱俩,不会买的一家吧,哈哈

网友:
这个ab胶可要结实点啊,自旋不好玩儿

网友B:
碳纤维和球头扣试过多种粘胶都不理想,还是觉得用亚拓4mm的拉杆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和球头扣试过多种粘胶都不理想,还是觉得用亚拓4mm的拉杆放心。

其实 不粘胶 都很牢固 。

塑料 球头扣 圆周轻轻 刻一个槽。

用AB胶 圆周裹覆+碳纤维部位=足够可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 不粘胶 都很牢固 。

牢固只是一种假象,用于推拉还是放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