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玩G7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7-07-10):
用G7也有几个月了,一直都有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能够凑合飞。想问下G7的飞机参数是不是由
遥控器
决定?应该是吧。。为什么我只能用mini cp 的参数飞,用450的设置就飞不了,螺距和油门总不对,是不是因为450的螺距行程调过?还有控左上角的熄火开关向下关闭时,对应软件的开关一直抖动,油门断断续续,只能关闭控上的熄火开关设置,然后将开关打到上面才能飞。把开关打到下面,飞机竟然也能熄火,怎么不受遥控器控制?!D10控上的熄火开关打开方向不能修改吗?想搞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该使用固定翼模式飞,不需要油门螺距混控。开关一直抖动我猜测是加密狗设计问题,只能正常使用7个通道。我这边两个加密狗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