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470LP

楼主(2017-07-10):
亚拓470LP,配置如图,每次飞第一块电池没问题,飞第二块电池一段时间后,就突然不锁尾,疯狂自旋。四五次了,调整了尾舵频率什么的,不管用!什么原因啊?尾舵机?MB?电调?大神们帮着分析下!谢谢!

网友:
去掉大奖,用脚夹住,看能不能正常锁尾

网友:
估计尾巴修正反了

网友:
这个,排除法,一个一个替换试吧

楼主:
注意了,第一块电池飞行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块电飞到一半出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注意了,第一块电池飞行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块电飞到一半出问题。

换了舵机

楼主:
希望能好!

网友A:
感度低了 调高 我朋友的470之前也有这种现象,飞着飞着突然不锁尾,也是MB,调高感度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低了 调高 我朋友的470之前也有这种现象,飞着飞着突然不锁尾,也是MB,调高感度后解决

哦哦!是锁尾的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是锁尾的感度吗?

是的

网友:
换中舵,470用微舵压力大

网友:
目测尾舵机问题

楼主:
换了尾舵机,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昨天飞两块电没事,今天第一块电后面就突然发生不锁尾,又是高速自旋。我的天啊!难道是MB的问题?抑或是电调?还是接收?崩溃中。。。。。。

网友B:
换了什么舵机?尾巴是否顺滑,微舵用在x3锁尾都压力山大,何况是380大桨的机,这么热的天,尾电机的空心杯估计烫死了,再说你这还是个亚拓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什么舵机?尾巴是否顺滑,微舵用在x3锁尾都压力山大,何况是380大桨的机,这么热的天,尾电机的空心杯 ...

换了9257,现在我确信不是尾舵机的问题,怀疑电调或MB,电调是亚拓70A
希望不是MB

网友C:
这样的情况我的500l上出现过两次。陀螺仪也是MB,舵机是目前服务比较好的品牌,发回去检测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舵机佬说这样的情况其他客户也遇到过,建议我换个k8试试。换k8后一切正常。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情况我的500l上出现过两次。陀螺仪也是MB,舵机是目前服务比较好的品牌,发回去检测后没发现任何问题 ...

就是说是MB的问题?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网友:
新手的话好好温习装机攻略,不锁尾的状况太多,设置、硬件一个个排查。同样470,状态好好的。

楼主:
原来真的是我收的二手MB的问题。

楼主:
MB有售后维修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