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7-07-10):
这个气动结构有问题吗?8个电机不在一个平面会互相影响吗?

网友:
没什么问题,貌似看见过这种结构的多轴,理论上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貌似可以,只要平衡好推力和拉力就没问题额

网友:
应该没事

网友:
没问题的  我见过这样结构的八轴  飞得挺稳的

网友A:
不会,应该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应该很稳定

好,多谢

网友:
这个布局没问题,有30KG的机子也是采取这种上下的布局。极翼的控?这个飞的怎么样,好用不。

楼主:
还没飞,不知道装A3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