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尾舵,不动遥控都要自己动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07-10):
我的飞机尾舵,副翼,要自己动是怎么回事啊!飞机是富丽480,控是华科尔D10,陀螺仪是黄K8,电调是好赢50A V3

网友:
遥控器受到干扰?

网友:
数字舵机都是这样的

楼主:
可以怎么才不这样呢

网友A:
感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
小手一抖 拿分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高点试试?

调高了还是这样

网友:
我的还是这样

网友:
哇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感度调低一点试试?再不行用微调

网友B:
视频看不了,什么舵机?怎么个动法?一直像一个方向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了,什么舵机?怎么个动法?一直像一个方向动吗?

我重新发一个你帮我在看看,我的舵机是GDW595现在我还发现我的副翼也要这样动

网友C:
把自动微调关闭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自动微调关闭试试看

你说的是软件上的么?我是关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软件上的么?我是关了的

嗯,是软件上的。如果关了不应该一直动,你看看你D10的通道监控,是不是电位器不在中立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软件上的。如果关了不应该一直动,你看看你D10的通道监控,是不是电位器不在中立点上

没动但是舵机还是要自己动

网友:
飞起来有问题不?

网友:
马达线拔掉,不开遥控器,看看还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