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富斯i6的摇杆总成可以换给i10用吗?

楼主(2017-07-10):
富斯i6的摇杆总成可以换给i10用吗?

楼主:
我的富斯10摇杆定位不准。打算买个二手富斯i6把i6的摇杆换给富斯10用。不知道两个控是否通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手感差很多

网友:
当然不行

楼主:
都是i系列的,应该可以吧?我主要是担心那些插头能不能插上。

网友B:
返厂修不就好了 虽然不一定能修好 但是换一个总会好吧

楼主:
我感觉返厂后没给我换,只是帮我换了电位器。我这是第一批买的富斯10。所以我打算买个二手富斯6换下摇杆总成。

楼主:
不知道换富斯i6的摇杆行不行

网友C:
可以 会有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