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控FUTABA T4VF 接收机没反应求助

楼主(2017-07-11):
老控FUTABA T4VF, 接收机上电瞬间舵机跳动一下,电机间隔性的滴滴响,遥控器动杆接收机没反应,感觉好像遥控器的高频头没有发射信号似得,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呢?哪位大神知道请赐教。

网友A:
发射机表头指示的是发射信号強度,看表就可知道是否有发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表头指示的是发射信号強度,看表就可知道是否有发射信号.

老师傅,我打开发射机时发射机上表是到头的啊,那个表不是代表电压吗?表头上英文的意思也是电压指示。

网友:
好古老的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傅,我打开发射机时发射机上表是到头的啊,那个表不是代表电压吗?表头上英文的意思也是电压指示。
...

这表显示的是发射场強,不是电源电压,天线拉伸和缩短时显示是不同的.
你要检查一下发射和接收的晶体是否相互插反了.
可以换一对晶体试一下,以确定是否原来的晶体有毛病.

网友B:
是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显示的是发射场強,不是电源电压,天线拉伸和缩短时显示是不同的.
你要检查一下发射和接收的晶体是否 ...

晶振反复测试过,也换过新的测试过,都不行,RX是接收,TX是发射,我反复确认过。不过拉杆天线长短表会变化我还没注意,回头看看,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

不是油门行程的原因,调整反向后测试也不行,舵机也没反应,电机在滴滴响,和关闭遥控器后的响声是一样的,接收机肯定没有接受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显示的是发射场強,不是电源电压,天线拉伸和缩短时显示是不同的.
你要检查一下发射和接收的晶体是否 ...

这么多年一直以为是电压。哎

网友C:
是不是晶体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晶体没插好?

晶体插拔多次测试无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体插拔多次测试无果

奇怪了。。。这种老控结构简单,应该很少出这种问题的。
你再看下发射与接收晶体有没有搞错?
注意,如果接收机是二次变频接收机,则实际上发射和接收晶体是不同频点的,只是为了便于识别,在晶体外壳上贴了相同频点的标签并注明Tx和Rx。

网友:
把发射机打开,弄一台收音机,am档位,正常能听到一定频率的声响,动摇杆声响会变,什么发射机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这种老控结构简单,应该很少出这种问题的。
你再看下发射与接收晶体有没有搞错?
注意,如 ...

我买了最新的睿斯凯晶振,成对买的,晶振上都后频率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最新的睿斯凯晶振,成对买的,晶振上都后频率标注

最好还是用Futaba原装的。可能现在高安模型还有一些存货。
另外要看你控和接收是哪个频段的。控和接收都得是同一个频段才行。
比如,控和接收都必须是27或35或40或72 MHz的才行。

网友:
上个图看看,应该是晶体用错了。

楼主:
今天测试发现,是这个接收机有点小问题,另一个接收机完好,上电就完全正常,所有原厂和睿斯凯的晶振都好使。

网友:
这个控我也有,这么多年,差不多15年了,一直以为是电量显示,哎,,,,哎,,,,,,哎

网友(2017-10-10):
我也有这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