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可以垂直起降又可以固定翼飞行的飞机

楼主(2017-07-11):
V-44,既可以垂直起降,又可以切换到固定翼模式飞行,垂直模式下类似四轴,可以垂直起飞,飞到空中后可以切换到固定翼模式  像固定翼一般飞行,对新手来说也许起飞降落并没有那么困难了。

垂直起飞视频: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水平飞行视频: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总的来说姿态控制比较稳定,飞起来比较轻松。

4S 1300MAH 垂直可以飞行6-7分钟,水平15分钟左右。

网友A:
起降真没啥 关键是解决了没跑道的难题 但也少了固定翼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降真没啥 关键是解决了没跑道的难题 但也少了固定翼的乐趣

可以选择地面滑跑起飞,和固定翼一样,但是飞行感觉上比固定翼要少一些了。

网友B:
一款3D机或者像真机可以飞几百个起落,只要不炸机,但这样四不像也就飞起来有那么一丝的成就感,飞几次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外形做的不错,要是有细节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款3D机或者像真机可以飞几百个起落,只要不炸机,但这样四不像也就飞起来有那么一丝的成就感,飞几次就没 ...

大师兄说得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兄说得对呀!

我怎么成了大师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成了大师兄了

强哥说得好,不过垂直起降干活好

网友:
京东众筹的吧。。。可惜看到已经众筹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