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30的一个问题,就一个。。。。。。

楼主(2017-07-11):
就想知道EXTRA330这机子重心在哪,之前为这炸了3次了

网友A:
一般都是在机翼碳管那里吧

网友:
座仓与机头连接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在机翼碳管那里吧

没有碳管的就按机翼前三分之一算

网友:
机翼三分之一

楼主:
好的,不过是板机

楼主:
从翼根处量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翼根处量对吧

是机翼宽度的三分之一。比如你机翼宽12厘米,那重心大概就在前4厘米处的地方。

网友B:
1. 没有碳管的就按机翼前三分之一
2. 地面移动电池调好 以这为标准的 静态重心后(注意,这时,你所有的舵面该平的平,直的要直) ,试飞,。
3. 如果中油平飞有低头 ,就是你猜想的重心(没有碳管的就按机翼前三分之一)靠前了,如果。。。。。太多如果了。。。你懂的。
你会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没有碳管的就按机翼前三分之一
2. 地面移动电池调好 以这为标准的 静态重心后(注意,这时,你所有的舵 ...

好的,首飞准备加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