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尾舵,副翼不动遥控都要自己动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07-11):
我的飞机尾舵,副翼,要自己动是怎么回事啊!飞机是富丽480,控是华科尔D10,陀螺仪是黄K8,电调是好赢50A V3

网友A:
尾舵的中立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的中立点看看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你KBAR软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调参数啊  你所有舵机的中点都不对  去KBAR里面一项一项的调  这样你可千万别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KBAR软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调参数啊  你所有舵机的中点都不对  去KBAR里面一项一项的调  这样你可千万别飞 ...

参数我都是调好了的啊!

网友B:
KBAR 都是这样的 你通上电,放地上不动。。然后飞机十字盘机会自己倾斜了 尾舵也会自已偏移,,飞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自己修正呢

网友D:
楼上各位请用K8/V8的手机调参APP,仔细观察升降,副翼和尾舵的实时 I (积分)显示再说。这个显示只有手机上能看到,电脑上看不到。 I 起什么作用?就是PID的 I (感度是P)。

导致这种情况的只有两种可能。

1、遥控器摇杆并非完全中点。这里的中点以K8设置的时候,遥控器通道中立点矫正的时候为准。
2、K8的温度漂移。
解决方案:直接打遥控器上的微调,让十字盘和尾舵不动即可。这时候碰一下摇杆,舵机位置变了,但变完之后应该还是不动。否则要么陀螺仪有漂移,要么遥控器里面的电位器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BAR 都是这样的 你通上电,放地上不动。。然后飞机十字盘机会自己倾斜了 尾舵也会自已偏移,,飞起来是没 ...

飞起来了,也要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修正呢

自己修正了,几秒就又开始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各位请用K8/V8的手机调参APP,仔细观察升降,副翼和尾舵的实时 I (积分)显示再说。这个显示只有手机上 ...

遥控的中立点在哪儿校准啊

网友E:
没有做通道中心点及行程校准,就是这种现象。从新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做通道中心点及行程校准,就是这种现象。从新调吧。

怎么调啊!是在控上还是软件上啊

网友E:
有一个页面是专门调这个的。配合控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页面是专门调这个的。配合控来调。

哦!我都是调了的啊!控是不是要先摇杆校正了在调软件啊

网友E:
点击安装,第三项(发射机)。中心点必须是0% ,每个方向打满必须是100%。(用控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安装,第三项(发射机)。中心点必须是0% ,每个方向打满必须是100%。(用控调)

你说的这样,我爷是这样调了的啊!就只是没有先调控的摇杆校正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控里十字盘是不是选的H1,陀螺仪通电在飞机静置状态下是没有舵机动作的,放地上试试,如不行控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修正了,几秒就又开始偏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情况是飞机自己在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控里十字盘是不是选的H1,陀螺仪通电在飞机静置状态下是没有舵机动作的,放地上试试,如 ...

我的是这个,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情况是飞机自己在修正

但是我是放到平的地方没有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这个,对么

应该是,对这控不熟,其它的应该是混控了。H1是机械90度斜盘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对这控不熟,其它的应该是混控了。H1是机械90度斜盘舵机。

嗯!别的还会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是放到平的地方没有动啊!

对了,飞机姿态没有变化它就不动不修正了,你动它,它就要修正了

网友G:
控的问题,我的华科尔D10控也这样了,修了一次了,副翼不移位了,可是没多久方向舵又开始自己乱跑了,我也是飞直机时发现的,飞机自己打转...怎么调都不行,你打开控的舵机监视器看看,如果移位自己跑那就是控的问题了,没办法,只能返厂修,实在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的问题,我的华科尔D10控也这样了,修了一次了,副翼不移位了,可是没多久方向舵又开始自己乱跑了,我也 ...

我的在控上看又没有移位啊

网友:
K8软件的舵机中立要和控的中立调节点对好一致后,K8软件要设置中立设置,重启K8方为成功.
控上直机类型为 标准 H-1型, K8软件里斜盘类型要选HR-3.
三平要调,非常烦琐,但必须要调平,这是必须
尾舵行程也要调好,方向,舵机类型等等.
最后K8软件保存退出

再不行你换个控吧再调吧, 推荐futaba的, 一步到位, 有些钱不要省,不然会走弯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在控上看又没有移位啊

关控,飞机通电,再观察。

网友:
记得拔电机线

网友H:
简单!
软件点 冷启动。不行就多点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控,飞机通电,再观察。

你是说关了控看,舵机还动不动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关了控看,舵机还动不动是么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
软件点 冷启动。不行就多点几次。

这样我也试过了,飞一会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在控上看又没有移位啊

那就不是控的问题了

网友:
在K8遥控器那个界面,看摇杆的中立点时候陀螺接受到的信号是否+-0,不是的话用控上面辅助微调,或者控上面有校准中立点的程序的话重新校准

网友:
楼主,信我一句,买个正版vbar,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k8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很大,有30%都是这样的,我以前的k8也会这样,
出现这个问题后拔电重启,副翼尾舵,打几下舵,起飞没问题的

网友:
好简单的问题,要加QQ视频聊吗?852874587,晚上联系,白天上班

网友I:
换kb.以前我有一个也是这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kb.以前我有一个也是这样,换了就好了

同意,估计k8挂了

网友:
K8震动大或者异常飞完下地后都会这样往一侧偏移。通常第一电的时候因为桨没有拉直震动大飞完就会这样。这个情况往往第二电就好了。但是第二电必须完全断电后重启才行。每次出现这个状况立马链接电脑查看K8日志就知道了。